请教如图所示的元器件的型号,关于5V与3.3V双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最近在淘宝购买了一个HMC5883的模块,这个模块是用来做指南针用的。其中,控制器与HMC5883通信的接口用的是I2C,由于,有的控制器用的是5V供电系统,而HMC5883模块用的是3.3V供电,故需要一个5V与3.3V之间电平转换的电路(双向,因为I2C的SDA是双向的)。曾记得我曾经用过74LVC245这类的IC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毕竟这类IC在这肯定是不合适的。说了那么多,先附上这个电路图,如下:

其中,图片左边是5V控制器的一边,右边是HMC5883的一边。
这个元器件的实物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6个pin的元器件,我问过淘宝店主,店主也不知道此元器件的型号,只是说可以参考BSS138这类的Mos管,在下对Mos管电路不是很熟悉,希望大虾们对此电路可以给简单讲讲原理,也方便大家,在此感谢了!
另外,哪位兄弟用过此元器件,方便的话就告诉下这个元器件的完整型号,我再看看datasheet,方便下次的时候可以将此电路运用起来。在此也先提前谢过了。

最后,再问一个无关的此标题的问题。起先,我是在ubuntu在系统上发此贴,但是,在上传文件时出现了问题:

在点击选择文件上传时,不会出现任何文件夹供选择图片,只得再切到windows上来发此贴,有在linux系统上粘贴图片成功的,也希望能share一下方法,Thanks!

楼主:
半天没反应了,自己先顶个,求讨论啊!

楼主:
能再顶就再顶一天吧,期待解答。。。

网友:
没记错的话,双向电平转换,跟JLINK被锁,MDK和IAR哪个好,同属本坛三大月经贴,各种解决方案都堆成山了。LZ放手一搜吧。

网友A:
浏览器flash插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4楼:没记错的话,双向电平转换,跟JLINK被锁,MDK和IAR哪个好,同属本坛三大月经贴,各种解决方案都堆成山了。LZ放手一搜吧。

关键词一改,果然搜出了我想要的,这里简单总结下所得的结果,NMOS管大概可以用BSS138,AP2306等MOS管。另MARK一下几个搜到的地址,以备下次再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8D%A2&page=1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BD%AC%E6%8D%A2

关于5楼所说的flash插件的问题,我现在再去看看,有结果这里再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flash插件的问题。

果然是FLASH插件的问题,重新在ubuntu 软件中心装了adobe flash后,一切OK!Thanks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