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proteus 串口通信,LED怎么不亮啊,求助

楼主(2013-01-2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c=0x80;
        SCON=0x00;          //串行口工作在方式0

        TMOD=0x10;    //定时器1,模式1,
        TH1=0xfd;
        TH0=0xfd;
        TR1=1;
        PCON=0x00;   //SMOD=0

        while(1)
        {
                for(i=0;i<8;i++)
                {
                        c=c>>i;
                        SBUF=c;
                        while(TI==0);   //等待发送结束
                        TI=0;                  //发送结束,TI置0
                        delay(600);
                }
        }
}

网友A:
串口同步模式啊 。。。。。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TI==0);
这条语句对?

对的呀!可以这样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同步模式啊 。。。。。滋滋

什么意思啊???串口同步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
                        while(TI==0);   //等待发送结束
                        TI=0;        ...

发送结束后,TI自动置1;while(TI==0);为假,再把TI置0; 这条语句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我错了,楼主的错误在于图错了,应该74164的1、2脚并起来接单片机的P30/RXD引脚 ...

好的吧  一般检查错误的步骤是先硬件再软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