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8 I/O 驱动NRF24L01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3-01-25):
做了个测电压用的无线模块,无线用的NRF24L01,现在AD完全正常,就是无线接收端收不到数据。

流程如下:

发射端:AD0~3采集 电压信号  =》 发射端通过串口输出采集到的电压数据  =》 当0~3通道都采集完了通过无线发送数据包

接收端:设置接收模式 =》 如果接收缓存空,串口输出0x11
                                     如果收到了,校验,校验失败输出0x22

问题:现在接收端输出的全是0x11.纠结死了,也发现不了问题。用示波器看每个引脚波形基本都符合时序,但是对不对不知道

调试平台: AVR STUDIO4 + GCC

代码如下:

写的易读性还是有的,应该很容易看懂每部分,注释也很清楚
T-ctrl为发射端代码
T-rec为接收端代码

由于是做好的PCB,所以用单片机自带的SPI程序我用不上呀...谢谢各位

5V  |  PD6-CSN  |  PB0-MOSI  |  PB2-IRQ
GND| PD5-CE     |  PD7-SCK    | PB1-MISO

网友A:
SPI_RW里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将PINB&0x10改为Read_24L01_MISO,试试
再问一下,楼主用哪个引脚接的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RW里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将PINB&0x10改为Rea ...

你好,我用的PB1接的MISO  ,谢谢~  我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RW里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将PINB&0x10改为Rea ...

你好,我看了下,那里确实有问题。我又改了下,但发现还是不行,情况跟原来一样...

网友A:
在楼主的程序里,发送端init_NRF24L01里将NRF24L01配置为了接收模式,
在nRF24L01_TxPacket里将NRF24L01配置为发送模式,貌似这样不对,
切换接收与发送模式最好是这样:
掉电(PWR_UP=0)->需要的模式->上电(PWR_UP=1)
此外,楼主的发送程序里nRF24L01_TxPacket之后马上就SPI_RW_Reg,这样不太好,应该等待发送完毕再进行其它操作
此外,建议楼主监测STATUS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的程序里,发送端init_NRF24L01里将NRF24L01配置为了接收模式,
在nRF24L01_TxPacket里将NRF24L01配 ...

你好,根据你的提示,并参考原厂使用文档,做了如下更改:

1.在init_NRF24L01 里分别配置发射端和接受端的寄存器

2.nRF24L01_TxPacket 后 延时10ms

3.根据   上传的使用文档,注销了init_NRF24L01 里的
      Hign_24L01_CSN;   // Spi disable
      Low_24L01_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但是还是不行,问题跟原来一样。

上传更改后的程序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你的提示,并参考原厂使用文档,做了如下更改:

1.在init_NRF24L01 里分别配置发射端和接受端 ...

对楼主的建议:
1.电路贴出来看看,注意NRF24L01的工作电压。
2.检查电路看引脚是否正确连接,比如程序里这样写
   while(1){Low_24L01_CE;delayms(1000);Hign_24L01_CE;delayms(1000);}
然后用万用表去测量NRF24L01的CE脚是否受程序控制产生高低电平,并测量具体的电压值
将每个脚都测试一下。
3.我对MISO脚表示强烈怀疑,楼主说 改与不改情况一样。
  那就请楼主做个测试,将MISO脚接到GND,调用SPI_RW函数,看返回值是多少;
  然后将MISO脚接到VCC,调用SPI_RW函数,看返回值是多少;
4.检查NRF24L01是否正常工作,可以用这种办法:
  设置NRF24L01配置寄存器(CONFIG)(或其它寄存器)为某值,然后读取该寄存的值,看是否与设置值相同,
  再将设置该寄存器为另一个值,再次将其读出看是否为设置值。
5.不管接收端还是发送端,CE脚都可以不接单片机直接置为高电平。(以免程序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建议:
1.电路贴出来看看,注意NRF24L01的工作电压。
2.检查电路看引脚是否正确连接,比如程序里 ...

首先真的很感谢你一直都对我的问题有回复,并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不理我了,非常感激

1.电路图如下:收发的无线连接都一样,用wirless表示,电压检测正常

2.使用示波器检查收发每个引脚,都很正常

3.调用SPI_RW, 将内容改成如果收到高电平则串口输出0x55,低电平0x66,拔掉无线模块,直接用导线将VCC , GND 引到PB1上,串口很快输出0x55   /   0x66  正常

4.寄存器用串口检测,读写正常

5.将CE置高,注释掉所有CE置高低操作,电压表确认。仍旧不行.....

6.PB1在高阻和弱上拉都试过
初始化里注释掉的又恢复了也都试过....

还是不行.....都快崩溃了,真纠结

网友:
NRF24L01P 的enhanced shockburst有crc校验功能,可以替换你的模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真的很感谢你一直都对我的问题有回复,并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不理我了,非常感 ...

楼主半夜回贴,令人佩服
关于第3点,楼主可能没有理解,用程序来说,我是要楼主这样试:
while(1)
{
UART_Putchar(SPI_RW());
delayms(5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半夜回贴,令人佩服
关于第3点,楼主可能没有理解,用程序来说,我是要楼主这样试:

你好,作如下更改:

UART_Putchar(SPI_RW(0x55));
_delay_ms(500);

接GND输出的是0x55;
由于是
  PINB&=0B11111101
PORTB|=0B00000010  弱上拉

悬空或是接3.3V都是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半夜回贴,令人佩服
关于第3点,楼主可能没有理解,用程序来说,我是要楼主这样试:

刚才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其余都很正常,就是发射和接受的MISO都出现了三角波...

另外发射端的MOSI/MISO在空闲的时候居然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作如下更改:

UART_Putchar(SPI_RW(0x55));

接GND输出的是0x55;
楼主觉得对吗?应该是0X00才对吧,再检查下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GND输出的是0x55;
楼主觉得对吗?应该是0X00才对吧,再检查下电路看看

我擦,奇了怪了....昨天调程序睡太晚了,今天早上迷迷糊糊按你说的试了下居然输出了0x55......现在再试全是0x00呀.......难道早上我做梦做的这个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GND输出的是0x55;
楼主觉得对吗?应该是0X00才对吧,再检查下电路看看

楼主:
这是pcb和最新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pcb和最新的程序

这么看来,我也没办法,给你个51单片机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我也没办法,给你个51单片机程序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049-1-1.html

虽然没有用到您的方法,但是参照原来的帖子还是解决了,非常感谢您前几天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049-1-1.html

虽然没有用到您的方法,但是参照原来的帖子还是解决了 ...

好的,恭喜你

网友(2013-06-07):
问题算是解决了  居然是硬件问题  换了一块板 已经调通   可惜原来那块板的硬件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B(2013-10-26):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049-1-1.html

虽然没有用到您的方法,但是参照原来的帖子还是解决了 ...

有联系方式不,我也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想找你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联系方式不,我也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想找你讨论下

要不 你联系我吧。540317741

网友:
你还在看你的帖子不?

网友(2015-08-30):
有用MEGA8硬件spi写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