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防护指标如何取舍……

楼主(2013-01-25):
我有一个电源板,DCDC最高耐压DC28V,电源输入12~24V,
按电源电压24V计算,TVS的可承受电压要大于24V,最大钳位电压要小于28V,
常见的SMBJ系列TVS管的最大钳位电压大概是可承受电压的1.7倍左右,
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该如何取舍呢……难道只能换芯片么。

网友:
24v的TVS管  SMBJ24CA就可以了

动作电压大概在25v~28V之间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