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下 安捷伦E364*电源的稳压电路,求交流

楼主(2013-01-25):
先上稳压部分的pdf,gzhuli的帖子中有完整版的
整个电源看起来是相当的豪华,我只是研究上传的这一页都花了好长时间,现在都还有好大一部分不是很清楚

仿真了下后级稳压部分的交流特性,
补偿电路太复杂了,
复杂到了啥程序:都没有去算的欲望了,即使很经典

保护电路也比较壮观

安捷伦E364xA用户手册(内附图纸)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E6%8D%B7%E4%BC%A6

上传安捷伦电源2款原理图 Agilent 6023A,6010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E6%8D%B7%E4%BC%A6

我再传一个6030的

在好几个地方看到:运放噪声会随反馈系数1/F( 1/β )的增大而增大,这个是根据的什么理论?
如德州仪器的《运算放大器稳定性》中就有如下描述:任何运算放大器的内部噪声(通常指的是输入)会随着 1/β 曲线频率增益的增加而增加,并反映到输出端。
如果只是因为反馈理论:那相同电路结构,放大倍数大的电路,表现在输出端的内部噪声就会更大?这点差距应该很小吧。。

来自 28楼

楼主(2013-07-26):
电压源中,因为负载电阻RL参与了反馈,同时变化范围很大(短路-开路),补偿很难达到带宽内所有位置相位裕度都大于45度?????
安捷伦的这款电源也不例外!

楼主(2013-01-25):
稳压部分的pdf

网友A:
我做的一个电源用到了预稳压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一个电源用到了预稳压那部分

你前级是变压器?那你绕组切换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前级是变压器?那你绕组切换了没有?

是变压器,就是你传上来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变压器,就是你传上来的那种

那种可按硅切换绕组,好是好,就是成本有点高

之前构思了下,3个mos控制同时做过零控制和绕组切换,控制更复杂了,mos内的DS二极管似乎还会碍事,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可按硅切换绕组,好是好,就是成本有点高

之前构思了下,3个mos控制同时做过零控制和绕组 ...

不高啊,我用的BTA16和MOC3021,比买继电器便宜好多,还没声音,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啊,我用的BTA16和MOC3021,比买继电器便宜好多,还没声音,可靠

都得*2呀,相对来说确实比继电器稳定了不少哈,继电器搞不清啥时候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得*2呀,相对来说确实比继电器稳定了不少哈,继电器搞不清啥时候就坏了 ...

乘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2是什么意思?

安捷伦用的单向可按硅,可以分开控制就下负半周,所以用了两组
你的bat16是双向的,就不用两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捷伦用的单向可按硅,可以分开控制就下负半周,所以用了两组
你的bat16是双向的,就不用两组了{:smile: ...

那个我是参考安捷伦E3640A的切换电路的

网友B(2013-07-22):
手上有一台E3633坏了 8V的手无输出 切换到20V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台E3633坏了 8V的手无输出 切换到20V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里坏了

8V和20输出,切换了变压器线圈,20是通过可控硅向后供电,8V是整流桥

网友B:
引用 楼主:
8V和20输出,切换了变压器线圈,20是通过可控硅向后供电,8V是整流桥

8v没输出 直接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8v没输出 直接报警

查查故障代码,这电源资料很多,很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查故障代码,这电源资料很多,很好修

没有出现故障代码 8V输出只有2V

网友A:
预稳压我现在还没有调试好,原来有小量程从输出电流大,打量程输出电流小,我想在大量程的时候输出大电流发现不太容易,MOS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稳压我现在还没有调试好,原来有小量程从输出电流大,打量程输出电流小,我想在大量程的时候输出大电流发 ...

不会吧,预稳压管也差不多算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它两端的功率就和流过的电流成正比,跟输出电压没关系吧
调整管压降检测电路工作没正常吧
你过零检测用的啥电路?

我把现在手里的5位电压电流表头搞完,就搞电源了,到时候多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预稳压管也差不多算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它两端的功率就和流过的电流成正比,跟输出电压没关系吧 ...

我用的就是SG3525的那个方案,现在是不合适的的,不信你去试一试,那个电源不支持在高量程输出5A的电流,我试了一下,不好使,所以我打算换一个方案,TCA7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SG3525的那个方案,现在是不合适的的,不信你去试一试,那个电源不支持在高量程输出5A的电流, ...

以前看你发出来的电路就是TCA785,你还没做那个方案
能说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你发出来的电路就是TCA785,你还没做那个方案
能说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

我不打算做到5A,40V4A就够了。高压大电流就上开关电源吧
或许三路输出5V1A,+-20,0.1A更实用

楼主:
我发现:这个电源结构在轻负载下,RL和滤波电容构成的极点频率很低,造成环路几百hz处相位裕度降到了几 ??
当然在Fcl处因为补偿电路的存储相位裕度还有好几十,这对电源会造成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你发出来的电路就是TCA785,你还没做那个方案
能说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

我没有发过TCA785的方案,一直是SG3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发过TCA785的方案,一直是SG3525.

以前看到有个人在用tc785做电源,他还发了个电路图出来,记不得是谁了

关于你说的,大电流,高电压下发烫的问题:
可能是你电路中的储能电容不够大,单个工频周期10ms内导通超过了1次,那发热就会很明显
你储能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到有个人在用tc785做电源,他还发了个电路图出来,记不得是谁了

关于你说的,大电流,高电压下发 ...

单个工频周期不是20ms么?脉动的的周期是10ms才对,我的储能电容是20000uF的。本来和原来安捷伦的电源原理图一样的电路,发现高量程不能输出大电流,所以在前级整流桥出来有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是对整流桥出来的脉动直流电进行斩波,现在在整流桥后边加上电容后,还是有发热的现象,但是小很多。现在等去买TCA785试一试,电路也不难。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839174
是这个帖子。

网友C:
你看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P.24~P.25 "反馈在干扰和噪声上的效果"
我这边公司网络,上图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P.24~P.25 "反馈在干扰和噪声上的效果"
我这边公司网络 ...

你是说运放噪声么
我现在清楚点了,噪声增益NG,直接就等于1/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P.24~P.25 "反馈在干扰和噪声上的效果"
我这边公司网络 ...

看了下你说的那本书,没有见到噪声增益的说法

在另外某本国外的书上见到过,似乎噪声增益是硬套上去的一个概念,原型似乎是控制环路中的(1/反馈系数).

网友:
运放噪声会随反馈系数1/F( 1/β )的增大而增大,图片最后一句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说的那本书,没有见到噪声增益的说法

在另外某本国外的书上见到过,似乎噪声增益是硬套上去的一 ...

根本没见到“噪声增益”这四个字吗?你再看看???
“另外某本”是哪一本?来看看是怎么硬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见到“噪声增益”这四个字吗?你再看看???
“另外某本”是哪一本?来看看是怎么硬套上去的?? ...

我说他是硬套上去的是因为:
在这个所谓的“噪声增益”并不只可以用来描述输入噪声在输出端的表现,
在运放输入端的误差,失调等都可以用此“噪声增益的”来描述

网友(2015-09-07):
电源这东西有点复杂...

网友(2016-02-11):
噪声增益就是输出噪声比输入噪声,就是同相电路的闭环增益!
图中的R26和R27不是一样的么?
感觉C6的右端应该连到N2上。

网友(2016-04-28):
我的安捷伦 E3645A挂了。哎,正想办法维修呢。。。。开机后,输出电压就一直升高,直到40V。不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