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顺服时钟设计

楼主(2013-01-25):
坛子里有没有做GPS时钟设计的啊?出来交流一下啊?目前国内那些厂家在这一块做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
泛华恒兴  驯服铷钟卡

网友:
华为中兴大唐电信的时钟组  新华时频 七维航测 电子十所 54所...比较多

网友A:
什么叫顺服时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顺服时钟啊?

窃以为是楼主笔误 应该是“驯服时钟”

网友B:
授时比较好办,
守时就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授时比较好办,
守时就头疼了。

守时的话确实比较麻烦 要看时钟的等级和老化补偿的参数,而且钟振的个体差异也有较大影响;
目前比较纠结与在多参考源(初始相位不同)环境中的倒换;
希望能和您多交流

网友C:
GPS 长准;始终短准,所以要用秒信号(或者毫秒信号)”驯服“。。。。

说白了,就是用GPS和时钟(压控)搞个闭环。。。方法有好几种,原来搞过

网友B:
同步也很罗嗦的,具体程序没写过。
我见LUCENT的电路板用CPLD+MCU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 长准;始终短准,所以要用秒信号(或者毫秒信号)”驯服“。。。。

说白了,就是用GPS和时钟(压控) ...

呵呵 时间过得真快 是黑金的第一批粉丝 确实很好...

您说得是 总的来说 相当于一个2阶或者3阶的锁相环 不同的地方是噪声"滤波"的处理 :

需要发现GPS或者其他参考源相对于本地钟振"零点"的变化 利用本地钟振的短期稳定度来滤除有线/无线的传输噪声;

高稳钟短稳好 铷钟次之; 但铷钟守时好;

希望能和您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步也很罗嗦的,具体程序没写过。
我见LUCENT的电路板用CPLD+MCU就解决了。

CPLD用来做鉴相 MCU用来做软件的锁相环;

朗讯授时和钟振这部分整合了datum 并且在网络授时和小体积原子钟上面有很多专利 ;

很难超越....

希望能和您多交流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D:
CPLD用来做鉴相 MCU用来做软件的锁相环;

朗讯授时和钟振这部分整合了datum 并且在网络授时和小体积原子 ...

您好,请问一下您能不能指点一下我,我最近要做关于CPLD + GPS驯服的东西 ,但是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我不太懂这个

能不能指点一下我,可以给一下扣扣吗,谢谢 了

楼主(2013-09-15):
感谢大家的回复,最近我们已经搞出来啦,目前用的方案是FPGA+GP21,再过几天就要给领导们演示了,呵呵。希望有问题能和大家都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