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IC单片机,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编译器啊?这方面是新手

楼主(2013-01-25):
在官方网站看到MPLAB X很好,也安装了,但是编译器XC8 需要注册码,又没看到哪里可以PJ。
所以,请教PIC开发的朋友,给提供一些信息:
哪个版本的PIC编译器好用,BUG又少?
MPLAB X用的人多吗?

最好有PJ。

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 MPLAB IDE v8.86 编译器用的PICC lite V9.60

感觉编译质量非常高,可能界面不如KEIL或IAR好看。
但感觉外观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上的可以把MPLAB IDE v8.86换成MPLAB X IDE.效果更好.界面更好看.

楼主:
PICC lite V9.60 都找不到 郁闷啊........

网友:
上官网找,官网直接可以下载.

网友:
不同的系列用不同的编译器。12,16,18,24,30,33,32 不一样。都可以到破解的。

网友:
MPLAB X IDE界面确实很好,确实很方便。但是编译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编译器都是第三方开发 我们只能将就用了...

楼主:
哪位给几个PJ版本的下载地址 也好留着备用啊 。。。

网友:
上传个PICC 9.80版破解文件
安装文件 直接去官网下就好了

网友:
XC编译器不需要破解可以支持所有器件,没有优化功能,或者用60版本,装前GHOST备份,过期重装就好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们了!感谢啊

网友:
用CCS的飘过
初学见笑

网友:
I use an old version of picc. For pic24, I use c30.

No need to use others. On the flip side, I tend to use older chips.

网友:
XC8  XC16和XC32的Pro版(单机)基本都是6000人民币一套的。

我这有一些XC16和XC32的pro单机版的序列号。

网友:
电脑里有个叫SDCC的编译器,用来编译8051的,貌似也支持PIC14/16

网友:
PIC的库是CSS写的  好像PICC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没有用picc18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