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5 + AMS1117-3.3过热问题

楼主(2013-01-25):
电路板设计时,遇到一个问题:

1. 输入24VDc ,我用LM2596-5v 转换为5Vdc;
2.然后将该5vdc 通过AMS1117-3.3变换到3.3vdc

问题是:所有电压转换正确, 但板子上电后LM2596瞬间发热,手无法触碰。启动时,伴随着LM2596电感发出“吱吱”的呻吟(过一会就消停了)。

上电后,测量AMS1117-3.3v 的输入引脚电流为240mA(也就是LM256的输出).

是否有兄弟遇到过这种事情?
帮我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A:
有PCB才好分析点,毕竟布线对开关电源的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CB才好分析点,毕竟布线对开关电源的影响很大

嗯,上传了,看看?

网友B:
楼主电感用100UH试试,我现在也有用LM2576 -5,没有问题。或者你把负载断开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感用100UH试试,我现在也有用LM2576 -5,没有问题。或者你把负载断开 试试 ...

1. 我把后级1117-3.3V去掉了,LM2596不发热,试过了。
2. 1117-3.3v的后级电路,上电后既有240mA电流,测过了。
3. 电感手头没有100uH的,我把两个68uH串联起来,故障还是没有消除。

网友C:
你找找1N5822那里的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找1N5822那里的毛病吧

you are right!

电路设计上没啥问题,就是IN5822 的地线端过孔没接地,板卡制作问题。

网友:
感觉这个布线很随意的样子,不好

网友:
貌似手册上推荐的是33uH的电感吧。

网友:
布线对开关电源的影响很大

网友:
电感不行,换个好点的101贴片电感。要买质量好的1A电流的101贴片电感。

网友:
我也记得2596用的是33uH电感!

网友:
布线其实还有很多要优化的地方,比如说电感那一块,走线太长了,把电感移下来会好很多,走大电流的地方要短且粗。
还有个要注意的是你芯片是不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are right!

电路设计上没啥问题,就是IN5822 的地线端过孔没接地,板卡制作问题。

数据手册上说“Buck regulators require a diode to provide a return path for the inductor current when the switch turns off.”
这个续流二极管如果地没接好的话,不能实现续流功能,是不是会引起2596工作不正常?那是怎么引起芯片发烫的呢?
看楼主的图,应该是要覆铜的,那么这里接地应该是正常的。
会不会是2596本身的问题,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有几点提一下,电感离芯片引脚太远了。续流二极管用这么大一插件,用一个贴片的就好了。
电感吱吱声肯定那时候电流过载了,你可以测下上电时候的电流值。或者直接用电源供电,看它的负载电流多大。
还有,电感的选值是跟它本身所带负载情况来的。并不是固定用哪一个值。具体值请参看2596的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在上面的回帖中说明了:问题找到了,是续流二极管接地端,板子上的过孔没导通。我做了5块PCB样片,就这块有问题....

1. 这个设计,在参数选择上是没有问题的,参数的计算式严格按照手册完成的,IN5822是手册上推荐的型号(虽然我也觉的它很大)。
2. 布线我也是参考了手册上的要求,其中一个要求是“feedback 要和 电感尽可能的远”,所以我就把电感放的尽量远了...(呵呵)

网友:
对,电感应该足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在上面的回帖中说明了:问题找到了,是续流二极管接地端,板子上的过孔没导通。我 ...

恭喜啊。是加工工艺问题。哈。

网友:
布线太强了,效率应该不好。

网友(2016-05-05):
不知道是LM2596质量问题,还是PCB设计问题,有时候一上电,LM2596直接输出的输入电压,把后面所有IC,都烧毁,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