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了一个15B,测电容误差大,于是有一问

楼主(2013-01-25):
万用表标称的误差什么理解,比如 %2+5字,哪项是对的?
1.  当前显示值X 0.02 + 5X当前档分辨率
2.  当前量程X0.02 + 5X当前档分辨率

网友:
我理解,这是标定出来的比例;我们测量时,并不知晓真正容值,测量值跟真实值有偏差
测量所得到的值,跟真实值的相对误差,在 2% + 5字
即Cmeasured = Cactual * ( 1 ± 2% ) + 5*LSB
大家来抛砖~

网友:
个人认为是2

网友:
当然是第二个了

楼主:
找了说明书认真看了,发现是1,看来这个表的电容档需要校准了

网友A:
万用表测试电容能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试电容能准吗?

对此我也有好奇,所以对比测试了15B和电桥在47uF电解电容、钽电容、层叠电容之间的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此我也有好奇,所以对比测试了15B和电桥在47uF电解电容、钽电容、层叠电容之间的测试结果。

什么结论?????

网友:
关注结论,图片太多。看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结论?????

这个不好说,测钽电容和电桥基本没有区别,电解电容差别较大,可能跟两者测容量的方法不同。15B测电解电容速度相当慢47uF测量需要7、8秒钟,应该是充电方法检测的,这个过程中可能电量已经漏掉一部分了,所以测出的电容值偏大。而电桥测电容使用1KHz档测量值可能也不准,年后再试一次100Hz看看,今年下班了。
至于1.5nF差别离谱目前还想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此我也有好奇,所以对比测试了15B和电桥在47uF电解电容、钽电容、层叠电容之间的测试结果。

我个人认为不能准确啊。纯属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此我也有好奇,所以对比测试了15B和电桥在47uF电解电容、钽电容、层叠电容之间的测试结果。

多谢,感觉确实电解电容差异大
还有贴片小电容,不过我用的电容大多都是20%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