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读取单片机片内RAM

楼主(2013-01-25):
大家好!问一下在51单片机中,怎么样用C语言实现对片内RAM的读取?例如,我想对单片机的片内指定单元70h写一个数。然后读取这个数,不知道用C语言怎么实现。请大家给予说明。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两种方法
char *p;
p=(char *)0x70;
*p=...
或者
*(char *)0x70=...

网友:
LZ这么做意义何在?

网友:
例如: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idata dat;
DBYTE[0x70] = 0xFF;//对单片机的片内指定RAM单元70H写入一个数
dat = DBYTE[0x70];//读出这个数,此时dat的值为0xFF
//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你的要求了

楼主:
.谢谢上面2位的解答。按照你们的方法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