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拖拉机单片机,大家推荐一款,主要考虑抗干扰。

楼主(2013-01-25):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接通液压的电磁阀,产生动作。考虑到拖拉机电磁环境恶劣,向大家请教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好点?不需要AD转换,只是简单输入和输出就行。IO口15个以上。谢谢了!

网友:
随便的都行,关键在于你的电路设计水平。

网友:
拖拉机神马环境,主要是怕震动?

网友:
注意万一板子挂了,也不会出人命!

网友:
拖拉机电磁环境很恶劣吗?我觉得工厂里面220V,380V电动机,变频器啊,这些东西才叫真的恶劣吧!

网友:
拖拉机柴油的,没有火花塞,哪来恶劣电磁环境的?又没有其它太多的电子设备,最多就是几个灯。主要是振动。

网友:
哪来的电磁干扰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电路设计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全部选用直插件哦亲
如果贴片 就上胶吧

网友:
直插件感觉拖拉机那种震动都震散了,还是贴片灌胶好,抗震又防水,像电瓶车控制器~

网友:
三防漆覆盖,抗震硅胶固定板子!!!!!!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取

网友:
还是灌封胶扎实

楼主:
12楼和14楼的朋友详细说说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