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分析,Mega8使用中经常自己复位

楼主(2013-01-25):
RT,新做了快Atmega8的板子,但是这个板子经常自己复位,五六秒,十几秒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板子是5V供电。。。排除了一大堆原因后,用示波器看RESET脚的波形,发现了问题,上电后,稳定的保持在5V,但是慢慢的就滑落到2V-3V之间,然后就是杂波大,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低电平突变,然后板子就复位了。。。问下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为什么RESET脚的电压会是这个样子。。。
程序是一个最简单的流水灯
求解释

网友:
RESET脚有接上拉电阻吗?有接其它东西吗?RESET变化的时候单片机VCC在变吗?

网友A:
优先检查供电。
另外,mega8的复位引脚和别的引脚是共用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检查供电。
另外,mega8的复位引脚和别的引脚是共用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

+1.。
另外是用的RC复位吗?如果是,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B:
不应该啊!看看电源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看看电源波形

是啊,真心不应该,电源的波形没任何问题啊。。。明天重新焊板子再看看。。。蛋都碎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出在:电源、晶振等

网友:
你有没有个什么10k的上拉电阻接到VCC上?

网友:
另外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可能是一下两个原因:1.PCB基板的质量问题 2.静电
当初做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时候车走两步重启一下,都快疯了,后来发现是上面的原因。换了块板子,并做好静电防护就OK了,那种跑道用的KT板静电很严重的。

网友:
LZ最好上电路图,再就是熔丝位设置的时候注意看门狗选项中“看门狗定时器一直启用”那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