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的采样隔离测量

楼主(2013-01-25):
哪位大侠帮下忙,传个成熟电路。需求如下。
需要对一个电源板的直流电压进行测量(PFC)400V左右,由于属于热地,因此无法使用电阻分压方法,AD量程0-5V,应该使用光耦加运放吧。

网友:
光偶传的线性信号是有误差的, 用于电压测量似乎不合适.

网友:
淘宝上有霍尔电压传感器
楼主所说的“热地”是什么意思?没听过

楼主:
热地是220V的交流变成直流后的地,再经过隔离变压器后出来的才是使用的地,两个地之间有时压差会达到上百伏

网友A:
选个SPI  接口的外置AD ,AD 芯片放到热地这面。用光耦隔离SPI总线。CPU操作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个SPI  接口的外置AD ,AD 芯片放到热地这面。用光耦隔离SPI总线。CPU操作AD。 ...

想省隔离器就用压频转换吧,这样只用隔离1根线。主CPU测这根线上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个SPI  接口的外置AD ,AD 芯片放到热地这面。用光耦隔离SPI总线。CPU操作AD。 ...

或者用个带串口和AD的小单片机来测量,然后用串口发给主CPU也可以,这样也只用隔离一根串口发送线,反正是单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省隔离器就用压频转换吧,这样只用隔离1根线。主CPU测这根线上的频率就行了。 ...

嗯,VF 也是个办法。

网友:
pfc需要隔离吗

网友:
我公司生产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用个Tiny13直接共热地采样,用光耦传输数据或PWM给副边。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个带串口和AD的小单片机来测量,然后用串口发给主CPU也可以,这样也只用隔离一根串口发送线,反正 ...

电压转频率的有几百伏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