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开个linux3g转wifi的项目,多少人同意啊

楼主(2013-01-25):
希望哪位有能力的能开一个linux项目,3g装wifi无线ap可以让像我这种菜鸟学习下!!
或者有资料的出资料,有技术的出技术,大家很多人都有2440的开发板,可以一起玩玩!!期待有人参与!

楼主:
来点资料,已经有人做出来了:

基于嵌入式Linux的3G-WiFi路由器研究与设计
陈曾海  链接: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013-1011204681.htm

网友A:
100块钱买个WR703N,然后下载OpenWRT源码回来折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块钱买个WR703N,然后下载OpenWRT源码回来折腾就行了。

谢谢楼主提醒,正在了解penWRT!!!

网友:
OpenWRT 一大把,当年思科就给人家强制开源了

网友B:
简单点的,不就是一个MODEM+一个无线网卡么。可以看看移动的M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不就是一个MODEM+一个无线网卡么。可以看看移动的MIFI。

有人可以领导着大家做就好!!!

网友:
USB 3G 上网卡 + OPENWRT(HuaWei HG255D)。基本就成了你需要的东东了。
如果你想自己做SOLUTION 另说,最好用集成基带的CPU。

网友:
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现成专用产品也不少了

网友C:
为啥要造轮子?买个二十几块的路由器回来刷OPEN-WRT,不但功能实现了,还能看到源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造轮子?买个二十几块的路由器回来刷OPEN-WRT,不但功能实现了,还能看到源码。。。 ...

请推荐一款产品。
请指点源码下载,编译,和固件如何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造轮子?买个二十几块的路由器回来刷OPEN-WRT,不但功能实现了,还能看到源码。。。 ...

如果自已用RTOS来实现也不错。可以深入理解路由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推荐一款产品。
请指点源码下载,编译,和固件如何烧录。
谢谢!  ...

http://www.openwrt.org.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已用RTOS来实现也不错。可以深入理解路由的原理。

不是不可以,只是太复杂,一个协议栈搞下来需要的精力太多,更何况有开源的资料可以学习,就不要重新造轮子了.

网友E:
很多做工业3g路由器都是台湾雷凌的方案,集成华为,中兴的3g模块。

网友:
折腾起来就好玩了

网友:
Ralink采用MIPS32TM处理器设计802.11n AP/路由器SoC

数字消费、家庭网络、无线、通信和商业应用提供业界标准架构、处理器及模拟 IP 的领先厂商 MIPS 科技公司(MIPS Technologies Inc.)宣布,其可合成 MIPS32TM 24KEcTM 处理器内核已被雷凌科技(Ralink)用于该公司的 RT3052和 RT3050 802.11n 单芯片接入点(AP)/路由器 SoC。24KEc 内核有助于 RT3052 和 RT3050 处理宽带路由、以太网至 Wi-Fi 网桥、VoIP、在线游戏、以及家庭娱乐等先进应用。

  雷凌科技公司 IC 设计副总裁 Fred Jann 表示:“我们新款的 802.11n AP/路由器 SoC是高度集成的产品,可满足市场对路由器设备外型轻巧及更低 BOM 成本的要求,同时还能提供高数据速率和 802.11n 最佳有效无线覆盖范围。MIPS 科技的可合成 24KEc 内核完美结合了高性能、低功耗与小尺寸特性,是我们能够成功推出这一先进解决方案的关键。”

  MIPS 科技公司全球销售副总裁 Brad Holtzinger 表示:“MIPS科技在宽带接入市场具有领先地位,我们的处理器能以最低成本满足今天接入点所需的高性能、低延迟和可靠的正常运行时间要求。我们非常荣幸,领先的 WLAN 芯片组供应商雷凌科技又一次成功推出创新的MIPS-Based™ 产品。”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ABI Research 的预测,预计消费性 802.11n Wi-Fi 接入点的出货量将在未来五年内大幅成长,从 2008 年的 600 万台增加到 2013 年的 8,800 万台。ABI Research也预期,2009 至 2010 年,当有足够数量的消费者拥有内置 802.11n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后,该技术便能获得全面采用。

  雷凌科技的 RT3052 和 RT3050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完整 SoC 解决方案,可加速802.11n AP/路由器制造商的产品上市时间并降低开发成本。其 RT3052 2T2R 架构可实现 300 Mbps 的数据速率,并可保持大覆盖区域的无线连接。而其 RT3050 1T1R 架构是专为欲以 802.11n 来取代 802.11g AP/路由器的制造商而设计的。

网友:
RT3052 WIIF MODULE

RT3052 WIIF MODULE  SPEC

一、产品描述

RT3052无线模组支持IEEE 802.11n (Draft 2.0), IEEE 802.11g, and IEEE 802.11b 标准. 无线传输速率最大可达300Mbps。支持MIMO技术,可有效提高无线传输性能、传输速率、稳定性和覆盖范围.同时,支持CCA技术的通道选择特性可以自动避免信道冲突。 在无线安全方面他支持WEP/WPA/WPA2等多种无线加密标准,可以保证网络传输的安全性。此模组在无线音视频传输方面做了针对性优化,充分的保证了高清视频传输的流畅性。

二、产品特性

Ø 支持两种工作模式:AP模式和Client模式;

Ø 支持MIMO技术最大传输速率可达300Mbps.;

Ø 支持CCA技术有效避免信道重读;

Ø 支持64/128为WEP,以及128位的WPA/WPA2加密方式 ;

Ø 支持中英双语WEB界面设置;

Ø 支持无线漫游技术;

Ø 支持 Windows 2000/XP/Vista/Win7/MAC OS 。

三、产品规格

标准
IEEE802.11b,IEEE802.11g,IEEE802.11n

无线频段
2.4~2.4835GHz

传输速率
802.11n(40MHZ) Up-to 300Mbps (20MHz) Up-t0 144Mbps、802.11g Up-to 54Mbps (6/9/12/18/24/36/48/ 54Mbps) ; 802.11b Up-to 11Mbps (1/2/5.5/11Mbps)

天线
两个I-PEX 接头

管理方式
本地/远程WEB管理

射频功率
11n:12-13dbm; 11g:14-15dbm; 11b:17-20dbm;

主芯片
Ralink RT3052

接收灵敏度
270M: -65dBm@10% PER

135M: -65dBm@10% PER

54M: -68dBm@10% PER

11M: -84dBm@8% PER

6M: -88dBm@10% PER

1M: -90dBm@8% PER

无线加密
WEP64/128bit; MAC 地址过滤,无线SSID开关,WPA/WPA2

内存
Flash:4M SDRAM:16M

运行温度
-0℃ ~ +40℃

存储温度
-20℃ ~ +60℃

尺寸
mm(L)xmm(W)Xmm(H)

相对湿度
5 ~ 95% non-condensin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做工业3g路由器都是台湾雷凌的方案,集成华为,中兴的3g模块。

这个方案好像达不到工业级的标准吧,主芯片的温度范围就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案好像达不到工业级的标准吧,主芯片的温度范围就不够

只能凑活着用。

网友:
mark下,牛人好多啊

网友:
这个现成的很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