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怀具,撞坏两个电机,上图让大家见识一下空心杯电机

楼主(2013-01-25):
昨天怀具,在室内玩快速机动飞行,撞坏两个电机,今天索性将电机拆了,上图让大家见识一下空心杯电机,呵呵。

传说中的空心杯电机,Mini四轴飞行器上用的。

拆开发现,电刷撞坏了:

拆开转子:

换向器在转子下方,也就是图片右下角处:

电机定子,中间为磁铁:

电机转子,是空心的,这就叫空心杯电机:

网友A:
这个电机貌似就是转速快一点 力量好像并不大 我试的时候带自己都带不起来的说

网友:
手机上的就是这种电机 ,见过拆过

网友B:
那空心杯有何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貌似就是转速快一点 力量好像并不大 我试的时候带自己都带不起来的说 ...

按你这样说,我的根本飞不起来,

楼主:
今天重改了一下源码,现在飞的比较满意了,晚上飞了4分多钟,上两个视频给各位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2NzkwNDg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2ODI2ODI4.html

网友:
以前的手机和BP机振动电机就用的这种,体积超小。

网友:
不错,今天在淘宝搜了一下空心杯电机,好像10+块一对吧,不知道楼主的是多少钱?顺便再次厚颜无耻的求板子

网友:
嗯 对空心杯电机原理了解很少

网友:
飞的挺稳定,是自己写的还是移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空心杯有何好处?

看结构猜测是因为这样的转子质量轻惯性小,所以启停改变转速什么的比较灵敏

网友:
那我有可能用错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猜测是因为这样的转子质量轻惯性小,所以启停改变转速什么的比较灵敏 ...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空心杯电动机具有突出的节能特性、灵敏方便的控制特性和稳定的运行特性,作为高效率的能量转换装置,代表了电动机的发展方向。空心杯电机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电机的转子结构形式,采用的是无铁芯转子。空心杯电机具有十分突出的节能、控制和拖动特性

网友:
转子质量小,然后就转动惯量小,然后就容易控制吧

网友:
从控制空心杯电机的微小4轴,到控制无刷电机的中小4轴,貌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我的经验,除了姿态解算可以完全一致外,控制算法要改变很多很多。

网友D(2013-10-15):
请问楼主的四轴多重?空心杯过电流多大?

网友:
启动,堵住电流大。。。深受其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四轴多重?空心杯过电流多大?

33克左右,空心杯电机电流1-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