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回家,发个新鲜出炉的mini平衡车照片

楼主(2013-01-25):
毕设分到的题目不好玩,自己做个平衡车玩玩。

PCB在阿莫这做的。

配置:STM32F103C8T6,MPU-6050,DRV8836
轮子相对车体略大。。。

昨天看了一下 The Balance Filter ,照着PDF随便写了几行代码,小车就站起来了,不过抖得厉害,一碰就倒。回去再细调。

明早火车~

四块板:蓝牙串口模块、STM32、MPU6050、DRV8836

网友A:
LZ电机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机在哪里买的

淘宝搜 N20

网友B:
明早的火车,不会是西电的吧?哈哈
如果是,有机会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网友C:
哎,都起mini路线了,有灵感了,,,

网友D: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E:
蓝牙串口模块那些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早的火车,不会是西电的吧?哈哈
如果是,有机会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哈工程的。放假较早,不过一直在学校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都起mini路线了,有灵感了,,,

主要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几个小板,呵呵~
低成本,快速搭个算法学习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串口模块那些都是自己做的?

蓝牙串口模块是以前买的HC-05,只是在阿莫这做了个转接板

楼主:
上次发的代码有点问题,程序中公式编辑错了,把加速度传感器的值写成了陀螺仪的值,相当于只利用了陀螺仪在控制小车。今天把错误改过来了,站起来效果好多了

楼主:
刚到家先休息休息,明天继续~

楼主:
发个视频娱乐一下

http://www.tudou.com/v/Pvk1qBBdPMw/&rpid=110097763&resourceId=110097763_04_05_99/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工程的。放假较早,不过一直在学校待着~

哈工程真是阿莫的一根支柱啊。咱也是。求加。344867181 HEU UA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个视频娱乐一下

是不是转速有点低导致大的偏差的时候不能快速平衡,导致失误的?

网友:
楼主的车子做的很棒啊!膜拜,最近我们整理了一下平衡车套件,有需要的大侠们可以去淘宝搜关键词  SegWay 两轮平衡车 两轮 电动车 飞思卡尔 自平衡车 AVR 带C程序

网友G:
减速比太大了,转速有点慢,调整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转速有点低导致大的偏差的时候不能快速平衡,导致失误的?

应该是这样吧。当时选电机时怕输出转矩不够,选了个减速比最大的,结果转速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减速比太大了,转速有点慢,调整速度跟不上!

嗯。只能过完年再换电机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电机好用不??

电机转速太慢。你可以选减速比小一些的试试

网友(2013-04-15):
楼主代码可否发下,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实电机转速有点慢跟不上平衡调节的节奏,不过稳定性做得不错哦.值得学习。

网友(2013-09-20):
mini平衡车弄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工程的。放假较早,不过一直在学校待着~

你们学长郭天祥牛啊,我就是学了他的很多视频入门的,谢谢你们学长了

网友:
楼主能否把原理图放出来?让我等小白参考下

网友:
这款电机我用过,间隙大是抖动的关键。

网友:
好奇的问下,我看大家坛子里的平衡车都没有用步进电机的,用步进电机不就更容易控制角速度了吗?

网友:
牛啊,最近也想做一个平衡车,嘻嘻

网友:
车车趴在地上跑到样子有点可爱。。。

网友(2014-02-06):
强大太强大啦看看了

网友(2014-03-29):
这个看着相当好啊

网友(2015-04-17):
做的到是很小的,很好的,

网友:
楼主我也在做平衡车  不过要到  回复力不够  希望可以给与技术指导 谢谢

网友:
楼主能开源下不?

网友(2015-07-21):
好像平衡车一直没有新动态了啊

网友:
mini版的好好玩的样子,顶一个

网友(2015-09-27):
楼主没有速度环控制,有几分误差会往一边倒的

网友:
积分误差漂移,轻推一下往一边倒

网友(2015-12-31):
楼主你能共享一下代码吗,你说的那个外文网页的程序下不下来啊,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