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电调、无刷电机

楼主(2013-01-25):
我现在希望用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
程序已经写好,产生周期为20ms的pwm方波。
方波的产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该方波可以很好地控制舵机。
但是把信号输出到电调上后,电调的反应是没有油门信号。
电调是好盈的。

我想问下,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舵机与电调的pwm应该是一样的吧。只不过舵机的高电平时间是0.5~2.5ms,电调的是1~2ms。
我已经尝试过1ms,1.5ms,2ms的输出了,都是提示没有信号。

有没有有经验的达人呢~谢谢啦~

网友A:
看下好盈电调的说明书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好盈电调的说明书会有收获的

我看了呢。。。。没啥问题啊。请明示啊~

楼主:
调好啦。。没问题了~
原因是必须要把电调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接到一起。
不过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pwm的周期是10ms还是20ms都行,转速只和高电平时间有关。我只尝试了10ms和20ms两个周期,不知道其他的周期是否可以。我的电调是好盈的。不知道其他电调是否如此。
2.pwm的周期在10ms和20ms之间切换后,竟然不需要重新校准油门。这让我很惊讶,不知道只是我电调如此还是都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好啦。。没问题了~
原因是必须要把电调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接到一起。
不过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都是如此,转速只和高电平的时间有关,和频率无关。最高频率400hz。

网友C:
我是用单片机直接连的舵机控制的。我还买了一个L298N来控制马达。
我也有一个电调,楼主你咋直接连的电调控制舵机和马达的呢?给我说下呗

我又看了一遍,是和控制舵机一样的吧。从电调白色信号线输入单片机信号。你说的速度确实只和高电平有关。因为这就是占空比的概念。高电平时电调驱动马达工作,低电平停止,所以这样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单片机直接连的舵机控制的。我还买了一个L298N来控制马达。
我也有一个电调,楼主你咋直接连的电调控 ...

直接把信号线和单片机的引脚连接就行了,和舵机就是一样的

网友(2013-09-01):
先不上电 给2ms的脉宽  接着上电 会听到滴滴 迅速 把脉宽改到1ms 会听到 滴~~~~~~~~~~~ 就ok  然后再把脉宽从1MS慢慢加到2MS  要慢  不要上桨 电机就会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爽

网友:
mark一下,想学学

网友:
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油门吗? 这样不会很麻烦

网友:
关于校准油门是什么意思?能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让电机转起来吗?新到手一套电调电机,还没有转起来,求大侠指教下。在程序里需要怎么做才能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D(2013-11-20):
引用 网友B:
都是如此,转速只和高电平的时间有关,和频率无关。最高频率400hz。

那PWM的频率对电调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PWM的频率对电调有什么影响呢?

通用的是50hz,最高一般到400左右,再高了ppm信号就不能完成传输了。

一般认为频率高了控制速度会好一点。

网友(2013-12-23):
问题所在,电机不动的原因就是这个了!!

网友:
是这样的,好多模块的要求都是要独立供电然后还要共地,我就没少吃这个上面的亏。

网友(2014-04-10):
按照好盈的电调说明书上所说的,应该先给1ms,听到了123的音乐声之后在发出N声的短鸣声之后,再发出一声长鸣之后表示电调初始化完成,这时候电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估计是楼主的初始化没做好。

网友(2014-07-30):
看好多资料上电调有三根信号线和接收机连的,随便选一根连单片机吗

网友(2014-10-27):
求教,我也是pwm控制好盈,也相互接地了,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什么原因捏

网友E:
求教,我也是pwm控制好盈,也相互接地了50hz的波形也出来了,示波器量过,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什么原因捏

网友:
电调解锁和pem的频率和占空比都有关系    一般50Hz的pwm大概在10%左右解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教,我也是pwm控制好盈,也相互接地了50hz的波形也出来了,示波器量过,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什么原因捏 ...

恰好我也和你一样!也是好盈电调,在这问题上纠结了,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有什么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恰好我也和你一样!也是好盈电调,在这问题上纠结了,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有什么思路? ...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你的控制板的地要和电调的地相接,其次,你根据好盈的电调说明书设置初始化后,就可以了,  你再次将pwm逐渐升到1.5ms   也就是增大油门,我大约升到69%的时候电机就开始转动了,我现在准备将pwm的设置成100hz在测试,50Hz导致的可调的量程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你的控制板的地要和电调的地相接,其次,你根据好盈的电调说明书设置初始化后,就可以 ...

先谢了,回去试着弄一下

网友:
不管怎么样,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共地。

网友(2015-01-21):
楼主,我也是好盈的电机,为什么我没有出现说明书上的那样正常开机的状态,我每次一开机只有在1ms的占空比(20ms周期),会进入编程模式,编程模式中退出以后,再推油门才会有转动。而先给2ms的话,就一直提示油门没有归零。为什么?

网友:
给电调的PWM是3.3V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啦。。没问题了~
原因是必须要把电调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接到一起。
不过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时间周期的长短都是可以的,只要他们的占空比一样就可以了    时间的长短只是反映频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