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微欧,毫欧级别的小电阻,求思路

楼主(2013-01-26):
要求精度达到1 微欧
目前有大电流方案,百安以上大电流,加24bit的AD
如果不用大电流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A:
you can use a bridge.

网友B:
精度用百分比表示的,1 微欧是指分辨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用百分比表示的,1 微欧是指分辨率么?

嗯,分辨率要0.1微欧,
准确度要在1微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use a bridge.

电桥的话,必须要求 其他几个电阻的 阻值  要精确的知道吧

网友:
关注下,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恒流源+斩波运放+AD,比例法测量,精度和稳定度要求高的话校准比较困难,微欧级的标准电阻不好找

网友:
双臂电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斩波运放+AD,比例法测量,精度和稳定度要求高的话校准比较困难,微欧级的标准电阻不好找 ...

有微欧级别的电阻箱,好像不便宜。

网友C:
J8,用导线接,线的电阻都几十u欧了,还有接触电阻之类,所以要达到0.1u欧的精度,很难很难,除非你用超导体。m欧还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J8,用导线接,线的电阻都几十u欧了,还有接触电阻之类,所以要达到0.1u欧的精度,很难很难,除非你用超导 ...

四线接法可以排除结点外部的电阻

网友:
看看吉时尼的资料

网友:
看你的电阻类型及需求,因为不同电阻测试条件不同,必如接地电阻考虑阻抗和大电流下的电阻,有些特殊材料不允许大电流,有些电阻分布电容或电感大
安捷伦和吉时利有nV放大器,用于低电流电阻测量

楼主:
这个方案测量,还是比较精准的
目前比较纠结的是 200A恒流源 体积与重量 太令人蛋疼了,所以想考虑是否有其他方案可行。。。

网友D:
最近我也在玩这个,比例法,测试电流约100mA,在0-200mOhm量程可以分辨到1uOhm,不过最后一位有3个左右数跳

晚上上图

网友D:
这样OK不?

R002  2mOhm

R020 20mOhm

R200 200mOhm

100mOhm

220mOh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OK不?

R002  2mOhm

不错!公开图纸吗?

网友:
低电阻测试仪很多的,1A电流就够用了
你可以搜一下同惠新出的一款TH2515
分辨率到0.1uohm,最高电阻精度0.01%

网友:
1uohm的精度,温飘、湿度、材料热电势都可能带来非常大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OK不?

R002  2mOhm

这种开尔文夹哪里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公开图纸吗?

公开~~

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比例法(和普通的万用表一样),只不过用了C8051F350,带个所谓的24bit ADC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基准电阻的温漂!!

有空新开一个帖子,全部公开,敬请期待

网友F:
楼主是做毕业设计的吧

网友:
100a 的电源还好吧,我看有用开关电源的,还有我的同惠 2816a 把夹子短路貌似有6个0,不过0.1u欧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样OK不?

R002  2mOhm

楼主要求的精度很高,100mA 怕是做不来,分辨率毕竟不等于精度,我有几台分辨率也不算低的表,精度一塌糊涂,基本上就是当笑话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公开~~

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比例法(和普通的万用表一样),只不过用了C8051F350,带个所谓的24bit A ...

我对你的 100mA 测试电流源很有兴趣,我尝试过制作压控 0-100mA 电流源,但结果不是很好,作为速度 >10plc 的测试用途,噪声和稳定性都不足,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也在玩这个,比例法,测试电流约100mA,在0-200mOhm量程可以分辨到1uOhm,不过最后一位有3个左右数跳 ...

您是直接利用单片机内 ADC 的差分基准输入和差分模拟输入进行比例测电阻吗?这样做的线性度如何?我试过这样做,可能电阻较小、电流较大的时候问题不大,但测试电流较小、电阻较大的时候线性度似乎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求的精度很高,100mA 怕是做不来,分辨率毕竟不等于精度,我有几台分辨率也不算低的表,精度一塌糊 ...

我怀疑楼主把精度和分辨力两个概念搞混了

就算是Agilent 34420A纳伏 / 微欧表的1Ohm档,精度也只有0.0015+.0002(% 读数 +   % 量程),测量1mOhm的误差范围也有0.001*0.0015%+1*0.0002%=0.0000035 Ohm=3.5uOhm
要知道34420A的分辨力可以0.1uOhm!!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对你的 100mA 测试电流源很有兴趣,我尝试过制作压控 0-100mA 电流源,但结果不是很好,作为速度 >10pl ...

不是用恒流源的,最简单的比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楼主把精度和分辨力两个概念搞混了

就算是Agilent 34420A纳伏 / 微欧表的1Ohm档,精度也只有0.001 ...

楼主在 4 楼说的

++++++++++++++++++++
嗯,分辨率要0.1微欧,
准确度要在1微欧
++++++++++++++++++++

说明楼主是很清楚分辨率和精度的概念的

不过话说虽然 34420 是纳伏表,但据说一般测小电阻还是用电桥,比如高联的  DCC 电桥,分辨率能有 9 位半以上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恒流源的,最简单的比例法

是我在楼上问的,直接用 ADC 的差分基准输入和模拟输入构成的,类似 3 位半手持表那种比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是直接利用单片机内 ADC 的差分基准输入和差分模拟输入进行比例测电阻吗?这样做的线性度如何?我试过 ...

对,就是这样

你所谓的线性不好,是不是都偏小?

下面是我用的芯片的输入特性,我没有用输入缓冲器,也就是相当于有个7M的电阻并联在Rx上

假设你用的芯片和我的差不多(一般这类ADC的输入阻抗都是这量级),1.234K//7M=1233.78,就是你的测量值!

而我这个东西,只有2个量程200m-2(其实还可以有20Ohm的,不过考虑被测电阻的功耗有点大,算了),并联个7M电阻,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我在楼上问的,直接用 ADC 的差分基准输入和模拟输入构成的,类似 3 位半手持表那种比例法? ...

是的,我的基准电阻大概33Ohm,开路电压3.0V

其实200mOhm量程,电流的变化很小,基准上的电压变化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样

你所谓的线性不好,是不是都偏小?

是一个类二次函数的误差,即 0 和满度是正确的,在大约 1/2 ~ 3/5 这个范围误差最大,我用的 ADC 是 ADS1232,差分输入电流大约是 3nA(G=1),似乎挺大 有想过用 JFET 运放做输入缓冲,但噪声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基准电阻大概33Ohm,开路电压3.0V

其实200mOhm量程,电流的变化很小,基准上的电压变化也很小 ...

的确是这样,测试电流很大的话,Ib 的影响如果小于分辨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过要是试图涵盖较大的电阻量程就不靠谱了   但专门的小电阻测试这样做确实简单很多,大电流且稳定的电流源确实不好做。

话说你用的基准电阻是啥电阻,我的电流源用的是 VHP-4,温度系数指标 5ppm/度,话说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确是这样,测试电流很大的话,Ib 的影响如果小于分辨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过要是试图涵盖较大的电阻量程 ...

我也想用这么好的电阻啊,测试里面仅仅是用金属膜的3W

金属膜的正温漂很烦啊,我试过用一个510R碳膜并联,抵消一部分温漂

看看VPR221Z,号称0.05 ppm/°C,我考虑用这个

网友H:
大电流方案我做过
三、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1uΩ~20mΩ (100A)
0.1uΩ~10mΩ (200A)
准确度: 0.2%读数±2字
最高分辨率:0.1μ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做毕业设计的吧

工作3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电流方案我做过
三、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1uΩ~20mΩ (100A)

能否提供思路啊?

网友:
如果使用小电流的方法,其实7楼“恒流源+斩波运放+AD,比例法测量,精度和稳定度要求高的话校准比较困难,微欧级的标准电阻不好找”应该是很好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同步检测方法。以前做过实验10mA电流测量0.1mR电阻。不过这个方案使用的是12位adc,放大1万倍。

如果使用24位adc的话,比如ltc2400,加上辅助手段,或者干脆使用1A激励源,想必能测量到1微欧?

正如7楼所说,技术本身不是难点,“微欧级的标准电阻不好找”,这个是个大问题。

网友I:
记得那个标准电阻,从德国买的,2000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那个标准电阻,从德国买的,2000欧元。

2000欧元
扛不住啊。。。

网友I:
还有一点,不知道楼主这个测量小电阻应用于什么行业?

因为许多行业,有标准的测量方法,比如必须使用大电流测量等等。因此,即使使用小电流测量很准的产品,也不会进入那个相关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点,不知道楼主这个测量小电阻应用于什么行业?

因为许多行业,有标准的测量方法,比如必须使用大电 ...

电力行业
测量 断路器 接触电阻的,
本身就是要求大电流才可以的,我原本的大电流方案 是可以做到1μΩ的准确度,

我是想如果测量普通小电阻的话 不使用大电流,能否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准确度呢,

网友F:
200A的电流想想都蛋疼

网友:
好帖,做又有难度

网友:
200A的电流肯定要柜式的机才可做到的,毕竟电源就必须要市电供电,而且做到200A主要是怎么做后恒流后就实现的机会就近了,至于楼主要求的精度要实现肯定没问题的了。看了上面有些贴说精度和分辨力,其实这个真的是两回事.

网友:
Dense, very dense.

1) Find a CCS, like say 1a. Run it directly on your dut or through a 1ohm:dut bridge.
2) Find a DAC (some mcus have built-in DAC), and run its output through a 1k:1ohm bridge.
3) In between the two legs, run an instrument amplifier (or a high side current sense amplifier - accuracy doesn't matter).
4) Use a mcu to read the output of the instrument amplifier.
5) Adjust the dac's output until the instrument amplifier's output is minimized.

The dut's resistance is Vdac / 1001 / Iccs (the current source's output). With a 12bit dac, you can measure down to 1uohm.

Whenever you need high precision measurement, think of bridges.

网友(2013-02-26):
还没知道测什么要精确到微欧,求解释

网友:
接触过,没做好。大电流是必要的,如果你测试对象是回路电阻的话。
当时草案是100A大电流发生,同时检测回路电压和电流,R=U/I;采集用pga204+max125+51单片机。
当时我们没做好的地方是:回路测量线长短都会影响测试精度,而且数据不稳定,失败了。

网友(2015-06-11):
前辈们讨论的挺激烈的啊,我默默的学习了,,,哈哈

网友J:
刚刚忘说一句,我可是为了这个帖子花了60块大洋啊,心好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忘说一句,我可是为了这个帖子花了60块大洋啊,心好疼啊,,,

60?为什么?

网友:
新注册的阿莫账号啊,,,,,现在激活码都是60大洋啊,,,

网友:
楼主大神,你用200A恒流源的时候加放电电阻没,这个放电电阻跟试验的电流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计算公式没,,,,

网友:
0.1微欧,系统做好后如何验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A的电流想想都蛋疼

看行业了,通信机房里200A才刚起步,上1000A负荷不停电割接都是很普通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