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起动电流最小化?

楼主(2013-01-26):
  情况是这样的,加了几个外设以后,正常工作的时候的低功耗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启动的瞬间消耗的电流较大,想减小之,

  我现在启动后的代码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将所以IO输出置低,然后初始化并使外设进入低功耗,然后开始休眠什么的。。就是在这么启动的一下 电流有点大,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减小系统的启动电流。

网友A:
您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若启动电流大是发生在您的 MCU Reset 之前的话,那您的程序怎么改都无济于事的.

我们最后找了搞硬件的同事将电路的开机启动供应各周边器件的时序给延后才解决了问题,供楼主您参考之.

另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别上电! 这样就几乎不会有大电流的发生了..

网友:
用较大的R给C充电,电压足够高了之后用C给外设供电,正常工作之后再减小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若启动电流大是发生在您的 MCU Reset 之前的话,那您的程序怎么改都无济于事的.

我们 ...

就刚刚 吃完饭 然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刚刚 吃完饭 然后解决了。

真神了!~ 看來上次我們遇到問題時,貌似都沒想到要去吃飯..

网友:
用硬件解决吧~~~

网友B(2013-08-07):
又一个没有结果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没有结果的贴!

你想知道什么结果?已经早就有结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想知道什么结果?已经早就有结果了

怎么解决的?只是吃饭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只是吃饭就好了吗?

当时是一个外设没有进入休眠状态,IO的漏电流很大,所以系统一直起不来,吃完饭后,排查出来啦     J

网友:
这样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就会先去检查这个了,ok,thankyou.

网友:
给外围电路加开关,低电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