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FT06X-A 2.4G无线接收机遥控电路简析

楼主(2013-01-26):
一年前自己写的,现在贴到这来,希望有用

昨天入手一台新的天地飞WFT06X-A 2.4G遥控,由于只是想利用其PPM模块(注解PPM:以20mS宽度每帧中间包含4mS同步头和1-8个2mS周期的PWM信号的信号叫做PPM信号,也可以把一个对多个固定周期的PWM信号的合集看作是PPM信号。接收机输出到舵机的信号是这个PPM信号里面分离出来的PWM信号),便对其接受机电路板进行分析如下:

      欢迎转载讨论,转载注明出处。

      一.接受机概述

      如图1所示:正面为①舵机、电调插槽;②ATmega48PA单片机;③662k-NPN高频三极管;④按键、指示灯、天线。

                                                                     图1

     如图2所示:背面为①出于成本考虑ugly黑胶封装2.4G无线电路;②单片机8M晶振,无线模块12M晶振。

                                                                     图2

      二.电路分析

       假设如下:①无线模块直接输出PPM信号,由单片机输入捕捉或硬件中断神马的接受PPM,在内部分解成PWM信号;②采用SPI或UART,板载无线为独立无线模块。

        对ATmega48PA引脚分析如下:

      在DIY的抄板灯下观察布线分布:

      结果如下:虽然糙了点,但是目的不是分析电路,分析功能就足够了。

        图中悬空的电阻为下拉电阻,将悬空的I/O口接地,没画出来。

        下面两个叉叉对应PB1和PB2,对应的功能为厂家预留口,目测为PB1本打算下拉和输出比较选一个,下拉可能较大,PB2为CH6备选信号生成端。由于都是悬空的,不做深究。

        PC[5:0]对应CH1~CH6通道,普通I/O口,估计是用定时器中断加溢出中断做的,一个16位定时器搞定最多8或10路PWM波,看是2ms最值还是2.5ms了。

        8M外部晶振。

        RESET由无线模块控制。

        ADC7作为普通I/O接按键,PD[6:5]接黄/绿LED。

        数据传输采用SPI,具体通信协议待测。估计是普通的SPI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有空测一下。

        三.遥控器分析

       ①采用廉价但是足够用的EM78P458APJ单片机进行摇杆AD转换、起落架开关I/O识别、拨码开关I/O策略选择工作。同时合成PPM信号。稳压为几毛钱的线性78L05,够用就行。

       ②ATmega88PA单片机配合2.4G无线调制电路生成无线信号,又是黑胶封装,2.4G的芯片被黑胶盖住,做了保密工作。稳压为LM317k三端可调稳压。

        以上两大模块由三根线连接:共地、电池电压线、外加一路信号线,没测试,估计是PPM,合成后转到2.4G那边调制发射出去。

         完。THANKS FOR YOUR TIME.

         弄完有点失望,可以利用的不多,改装的话有点糟蹋东西,看完文章的哪位航模队大神,有空的遥控壳子没能卖给我不...我发现如果自己做无线的话其实我就差个壳子和那几个摇杆...

后来自己做了个遥控.....用的元件盒

依次是: 飞控板-遥控器-给普通飞机用的接收机

网友A:
楼主,假如我要从接收机引出PPM信号,应该从哪一点引?

网友:
我是一直想把手上的E-sky的2.4G模块(用的C8051F330)搞清楚,然后自己写程序。

另,楼主可以自己看下模块的FCC ID,然后到FCC的网站少找一下,一般来说可以找到模块的原理图(由认证厂家自己提供给FCC的原厂原理图哦)可以下载。此法适用于所有经过FCC认证的无线电路,个别的厂家认为需要保密的,FCC就不提供下载了。

网友(2013-03-06):
都是NB大虾啊,让这些初玩的人见识了

网友:
③662k-NPN高频三极管
----------------------------
这个是稳压IC 。不是三极管。

网友B:
求教这东西怎么接出PPM信号

网友:
这个距离多远

网友C:
③662k-NPN高频三极管    这个是一个稳压器 LDO 输出3.3V 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假如我要从接收机引出PPM信号,应该从哪一点引?

他输出的是SPI没法引PPM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试试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东西怎么接出PPM信号

不出PPM,出的S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③662k-NPN高频三极管    这个是一个稳压器 LDO 输出3.3V 给单片机。

哦,谢谢

网友(2013-05-07):
楼主太强大,只是可惜,引不出PPM信号,我的是四通道的接收机,通道还是少了点。问一下,SPI引脚怎么引出来呢?

网友(2014-03-13):
做的很棒,很强大!

网友(2014-08-29):
飞控板-遥控器-给普通飞机用的接收机,人才啊

网友(2014-11-15):
摇杆好找,壳就难了,我找过好久。

网友(2015-01-21):
高手啊  学习一下

网友:
数据传输采用SPI,

网友(2017-12-08):
662k是电源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