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传感器BLDC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3-01-26):
请教大家一下,我开环把电机转起来,转到1000-2500的范围内,准备闭环,但是相电压好象有点不对,右边的反电动势时有时无。这个图是以前坛子里的一个兄弟的。不知道这位兄弟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也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遇到过。我测试了好几个电机,都差不多的问题。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解答下

网友:
开环启动这样正常,说明你没有在最佳换相点换相。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还没在闭环期间,反电动势就是这样的啊?我在开环转闭环期间只要去认过零信号就认为是对的是吗?

网友:
我也郁闷这个问题,很多人说开环过程反电势不是梯形波正常,但这样如何稳定切到闭环呢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也在做这个吗?我们可以沟通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也在做这个吗?我们可以沟通下

是的,兄弟进展如何?我现在用PWM off检测,闭环后运行一段随机时间后,卡住。看波形是没有反电势过零点,可能是相移太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网友:
而且我用三个比较器搭了个电路,分别检测三个相的过零波形,但出来的波形并不是对称的,高电平时间比低电平时间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