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低成本S3C2416核心板 链接器选择投票

楼主(2013-01-26):
1.  采用FPC: 厚度薄,安装方便,容易脱落,承受电流有限

2.  用PCB 做成金手指:PCB成本高,焊接完难再次焊下

3.  PCB 做成半孔:PCB成本高,焊接完难再次焊下

4.  用间距 1.27 镀金双排排针 :贵,厚度太厚,安装方便,稳定,承受电流大,可靠性好

5.  用间距 1.27 镀锡双排排针 :厚度太厚,安装方便,稳定,承受电流大

回复 数字  ! 选投票最多的方案!

网友:
我也选择5.

网友:
自己搞,学习使用厚度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我也投5

网友:
4.  用间距 1.27 镀金双排排针 :贵,厚度太厚,安装方便,稳定,承受电流大,可靠性好

网友:
4,5都可以把~

网友:
我选择4吧

网友:
4/5都可以的

网友:
我选5,学习用完全够用了。

网友:
4  5 都行

网友:
我选择5

网友A:
4、镀金的贵不了多少,但质量好很多,

网友:
4,5都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镀金的贵不了多少,但质量好很多,

恩 ,是看来  大家多选择 4 和 5

网友B:
就留排空就好了,大家想自己焊镀金的排针就焊镀金的,想焊镀锡的就焊镀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留排空就好了,大家想自己焊镀金的排针就焊镀金的,想焊镀锡的就焊镀锡的。。 ...

恩 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还可以用贴片的板对板连接器 类似链接的这种 请无视它的价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80ck021571

网友:
我选择4

网友:
5.  用间距 1.27 镀锡双排排针 :厚度太厚,安装方便,稳定,承受电流大

网友:
学习五就够了

网友:
我投票选择5

网友:
用笔记本内存的SO-DIMM槽吧,安装方便,可靠稳妥。

网友:
http://www.molex.com/molex/index.jsp

molex 的

网友C:
我也觉得咕大师的这个建议不错,金手指和插槽应该都是成熟的工艺,反正自己用,丑就丑一点,只要价格合适稳定性越高越好,顺便麻烦LZ估计一下这几项的成本,毕竟只看效果不管价格什么的有时候还是不太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咕大师的这个建议不错,金手指和插槽应该都是成熟的工艺,反正自己用,丑就丑一点,只要价格合适稳定性 ...

不丑的,看香港HAM VR2VNA的实际应用:

网友:
5 还是针比较好,经得起折腾。金手指的那个座子都不少money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丑的,看香港HAM VR2VNA的实际应用:

这种卡槽好是好,但手工焊接太有难度了。
批量机器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卡槽好是好,但手工焊接太有难度了。
批量机器无视

0.65 pitch的BGA都能焊了,还差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丑的,看香港HAM VR2VNA的实际应用:

这个就成本上升了

网友:
我选3,邮票孔

网友:
业余学习用的

我选择5

楼主:
好 ,确认用 1.27 间距的双孔 排插!!

网友F:
OK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OK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可能要到年初了

网友(2013-05-06):
非5莫属,不过项目到哪一步了?

网友:
我投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