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PS2的键盘不识别

楼主(2013-01-26):
家里只有PS2 键盘 我就去买了个USB转PS2  但是接在电脑上没反应啊   只有刚插进电脑的时候键盘上的指示灯会亮一下  然后就熄灭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电压低??

网友:
插进电脑之后,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试试,PS2键盘不支持热插拔,所以应该在开机之前接好。

网友:
一般USB键盘转PS2可以,反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