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做da实验后产生奇怪现象

楼主(2013-01-26):
我是用的是黑金ep2c5板子,我想做DA实验,自己焊接了TLC5615万能板,其中三只脚接到扩展口(与flash引脚共用,原理图上显示的),分别是pin101 pin103 pin107,下载后再次上电,发现出场程序的现象没有了,流水灯不亮,数码管全亮而不是计数,我曾尝试着再次把出场程序下载进板子,可是还是没用,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下载其他的普通实验代码却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flash坏了,如果是的话,接下来的niosii 实验是不是无法做了。。。

网友A:
FLASH是上电配置FPGA用的,那几个管脚最好不要用……FLASH坏了的话自己换一片就可以了,不影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是上电配置FPGA用的,那几个管脚最好不要用……FLASH坏了的话自己换一片就可以了,不影响什么的。 ...

我的板子是买的,已经焊上去的flash芯片,可以取下吗?自己重新再焊上去吗?

网友:
买的去保修,不保自己也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