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生成多个HEX文件,求助!

楼主(2013-01-26):
在KEIL MDK中编写不同的分散加载文件生成两个HEX文件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Load region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vectors.o (VECT, +First)
        init.o (INIT)
        .ANY(+RO)
    }

    ER_IROM2 0x00040000 0x00040000
    {
        app_lic.o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RW,+ZI)
    }                                                           ;;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select the "two region model" ;
                                                                ;; A defaul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will be used        ;
    ARM_LIB_HEAP  0x1000f700 EMPTY  0x00000400   {}
    ARM_LIB_STACK 0x1000ff00 EMPTY -0x00000400   {}
}

现在需要生成ER_IROM1 的HEX文件, ER_IROM2 的HEX文件。ER_IROM2 里面的程序方便以后的小的改动等.请多多指教,按现在写的方式只能生成一个HEX文件。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我试了,生成不了两个hex文件,hex文件跟bin文件不一样,bin文件里边都是二进制指令,可以直接烧到flash中运行,hex不可以,hex有自己的格式,要进一步处理才能烧到flash中。可生成两个bin文件。

楼主:
可不能沉了呀,我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各位兄弟姐妹们

网友:
自己写个win程序,把hex文件拆开。

网友:
生成两个BIN文件,再转成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