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教你如何在stvd中生成lib文件,好处你懂的~

楼主(2013-01-26):
方法是我自己看cosmic的手册找出来的, 另有两条cmd批处理指令也是我写的^_^

1. 用stvd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在工程上点右键选settings...
2. 右侧的选项卡选择到Post-Build,在下方文本框中新粘贴下面三行内容
cmd /c echo # files for the libc library >$(OutputPath)list_obj.txt
cmd /c for /f "tokens=* delims= " %i in ('dir /b $(OutputPath)*.o') do @echo $(OutputPath)%i >>$(OutputPath)list_obj.txt
clib -ci $(OutputPath)list_obj.txt $(OutputPath)$(TargetSName).lib

再编译一次就会在目标目录生成 整个工程的.o文件了, 添加方式是在 选项卡的Linker项中,找到Objects/Libraries,在此添加生成的lib文件即可

要注意的是, 使用时, 中断向量表文件 stm8_interrupt_vector.c, 请不要删除,这个是在lkf文件中绝对定位的,必须要.o文件才行

ps. 如果win7 win8之流运行不了cmd别问我为什么,问微软, 我只在XP中测试过

网友A:
今天现在坛里面搜索,没有,百度谷歌没有解决的。原来已经有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现在坛里面搜索,没有,百度谷歌没有解决的。原来已经有好东西了。

谢谢帮顶...我发的贴向来很冷...

做的stvd下集成的mapinfo用来显示 flash, ram ,stack占用量的软件,也是关注的人不多...stm8按理应该挺火的, 不知道为啥

网友A:
你这个怎么选择指定的文件编译lib呢?如果我要2个或者3个文件合成一个lib

网友:
这个我正在用,很不错的。可能有些人不在乎这个关于用了多少内存的问题。前段时间刚开始做STM8,看了很多你的帖子,对我们新人来说正的都很不错。

楼主:
我这是自己搜索全部.o文件生成列表文件,再编译成lib

如果你只是想编译个别的几个.o文件,那么文件名肯定是知道的了

那只要一行命令即可, 不需要cmd那两行了
clib -c $(OutputPath)$(TargetSName).lib  $(OutputPath)文件1.o $(OutputPath)文件2.o ...在些添加新的.o文件,用空格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怎么选择指定的文件编译lib呢?如果我要2个或者3个文件合成一个lib

我这是自己搜索全部.o文件生成列表文件,再编译成lib

如果你只是想编译个别的几个.o文件,那么文件名肯定是知道的了

那只要一行命令即可, 不需要cmd那两行了
clib -c $(OutputPath)$(TargetSName).lib  $(OutputPath)文件1.o $(OutputPath)文件2.o ...在些添加新的.o文件,用空格分开

网友:
嗯了解了,就是个内嵌的批处理

网友:
mapinfo我一直在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在STVD+COSMIC中有个关键字@eeprom,使用STM8L152C6芯片时,能正常读,确不能写,已经解锁。提示libm.sm8没有定义_FLASH_NCR2,找了下STM8L152的芯片手册,根本就没有这个寄存器,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VD+COSMIC中有个关键字@eeprom,使用STM8L152C6芯片时,能正常读,确不能写,已经解锁。提示libm.sm8没 ...

@eeprom能不用就不用吧...自己操作更灵活些

这个我试下来,总是在重新上电后被 清零, 得用不自动清零的启动文件, 但很多时候定义变量却需要复位后清零...

所以我只在stm8s上测试过这个@eeprom,没真正用过

网友B:
自己操作虽然灵活,但不如自动分配方便,尤其是在结构比较复杂或者地址改动比较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操作虽然灵活,但不如自动分配方便,尤其是在结构比较复杂或者地址改动比较大的时候 ...

我教你一个方法,

定义一个大的结构体,全部eeprom的变量都在此定义

typedef struct
{
    char a;
    int b;
} EEP_VAR;

EEP_VAR EEP @0x4000; //好像是这个地址吧,有点忘了...太久没直接写地址了,不同芯片还可能不同,具体看手册好了

这样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mapinfo,一直在用,你的lib生成方法,不知道能否跨平台(编译器)不?试下先

网友(2013-06-06):
这个必须要收藏!
这么好的东西点击率也这么高。为啥就没几人回复呢。
看来这个坛子里面水贴的回帖率远高于技术贴呀。。。。

网友:
俺是小白
生成lib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C(2013-07-20):
楼主,小弟在使用你生成静态库的方法时,遇到了点问题:虽然加上clib这条指令,但好像执行的还是link动作,编译后提示找不到main函数。另外如果要生成的库中调用一些外部函数,我只做声明可以吗?比如说一些和硬件相关的底层函数,我只声明一下并调用,函数实体在库外边实现。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弟在使用你生成静态库的方法时,遇到了点问题:虽然加上clib这条指令,但好像执行的还是link动作, ...

clib只是生成lib用的, 如何使用请看完...少年不要急躁

网友:
楼主,用你的方法我没调通,不过借用你的命令行我写了个批处理,可以生成库,你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下载用了一个stvd下集成的mapinfo用来显示 flash, ram ,stack占用量的   诗诺比 2011年03月24日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写的 谢谢了

网友(2014-05-17):
这个必须要收藏!

网友:
用得到,多谢楼主。

网友(2014-08-20):
俺是小白
同问:
生成lib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2015-03-28):
谢谢了,挺好用的。

网友:
保存一下,谢谢

网友(2016-06-01):
果然很有用,多谢LZ,高手

网友(2017-10-21):
没有用过STVD生成lib,自己做了遥控加密解密算法,为了不让其他工程师直接看到算法内容所以要打包成lib给其他人使用,谢谢楼主帖子

网友(2020-09-01):
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在用调用的lib文件里面,要怎么用,我在linker里面添加了lib(里面只能显示.o的,必须下拉菜单选全部文件浏览),编译还是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