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段C代码的运行结果感觉很诧异!!内存赋初值问题。

楼主(2013-01-26):
unsigned int map_low[4][10];
unsigned int map_high[4][10];

void clean_map()
{
        for(int i=0; i<4; i++)
        {
                for(int j=0; j<10; j++)
                {
                        map_low[i][j] =0;
                        map_high[i][j] = 0;
                }
        }
}

void print_map()
{
        for(int i=0; i<4; i++)
        {
                for(int j=0; j<10; j++)
                {
                        mprintf("[%u,%u]\t",map_low[i][j] ,map_high[i][j]);
                }
                mprintf("\n");
        }
}

int main()
{

        UART_Init(56000);
        board_init();
        clean_map();
        print_map();
        while(1)
        {

        }

}

代码就是这样的,那个 mprintf是往串口输出数据的。

结果很诡异!

楼主:
在 LGT上面的, avr-gcc

网友A:
在vc+++6.0上运行没问题

网友B:
我用mingw4.6.1(跟你的avr-gcc同属gcc家族)编译了一下,完全没问题,全是[0,0]。

网友:
是不是定义的内存区域超出芯片空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vc+++6.0上运行没问题

在vc++6上面楼猪的程序是编译不过去的,你是冒充c++才编译过去的,这不科学。
mingw只要加一个参数-std=c99(楼猪的工程也有这个参数),楼猪的程序就可以按c语言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ingw4.6.1(跟你的avr-gcc同属gcc家族)编译了一下,完全没问题,全是[0,0]。 ...

问题找到了 ,应该是栈地址不够用了吧 , LGT的内存只有 512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c++6上面楼猪的程序是编译不过去的,你是冒充c++才编译过去的,这不科学。
mingw只要加一个参数-std=c ...

我那个就是标准C, 编译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就是标准C, 编译没有问题的。

我跟你用的都是gcc,只不过你的是生成avr代码,我的mingw是生成windows应用程序的,大部分参数一样。
他用的是visual c++,你的代码是编译不过去的,只能改成.cpp文件来编译,毕竟c和c++语法差异很大,不太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用的都是gcc,只不过你的是生成avr代码,我的mingw是生成windows应用程序的,大部分参数一样。
他 ...

gcc是可以编译的,你估计是没包含头文件吧 ,还有 mprintf这个函数是我自己写的,要改成 printf,

main函数里的无关的删掉,就可以啦。

#include <stdio.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用的都是gcc,只不过你的是生成avr代码,我的mingw是生成windows应用程序的,大部分参数一样。
他 ...

windows程序和单片机程序区别就很大了,这个问题最大的区别是 内存大小。

感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