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怎么做泪滴效果?

楼主(2013-01-26):
KICAD怎么做滴泪效果?
最近学习KICAD,原理图绘制包括分层的和PCB绘制都试了 。
就是不会做泪滴效果。请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2013-03-20):
不能做泪滴

楼主(2013-06-16):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泪滴

我在国外网站看过,但是它是俄罗斯文的,看不懂。有图片。

网友:
用了一年多了,貌似真没发现有泪滴这一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国外网站看过,但是它是俄罗斯文的,看不懂。有图片。

发出来看看

网友:
我昨天也在找这个功能!

网友B:
比那个破罗跳还R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那个破罗跳还RZ

是什么东西?

网友:
KICAD不能做泪滴,至少我没发现,我一般是使用椭圆形的焊盘来代替泪滴。

楼主(2013-07-17):
我在国外网站看到的。看不懂那些文字。只懂中文。那些导线能弯曲!能泪滴!

网友C(2013-09-10):
这个泪滴到底怎么做?有人最后了解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泪滴到底怎么做?有人最后了解了没?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给的链接上应该是个wikipedia页面,对应的英文页面是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poR
TopoR (Topological Router) is an EDA program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by Eremex company, based in Russia. It is dedicated to laying out a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By now, it lacks schematic capture and library editing (which have to be done using third-party software), but features a powerful autorouter and a set of tools intend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effort needed for manual routing of a PCB. The most recognizable feature of TopoR is absence of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s, which results in unusual looking PCBs.

英文页面上没有提到KiCAD

俄文页面中我只看到一处提到的KiCAD,只是个类似同类软件列表之类的东西

网友D:
KICAD可以做拼版文件么

楼主(2013-12-18):
引用 网友D:
KICAD可以做拼版文件么

你说的拼版是什么意思.是把同一个电路板复制排列吗?

网友(2014-03-12):
引用 网友D:
KICAD可以做拼版文件么

可以拼板,我试过

网友:
我都是手工添加,不怎么好看但顶用

网友:
没用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2019-06-04):
这款软件其他都好,就是没有适合的泪滴插件,也是醉了

网友:
暂时要用Python实现,爬一下kicad.info 可能会找到感兴趣的信息

网友:
泪滴很多很多年前需要,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
https://github.com/genokolar/notes/issues/3   用插件

网友(2019-07-31):
>泪滴很多很多年前需要,现在都不用了。
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