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电机,到20赫兹就停,有遇见的吗?

楼主(2013-01-26):
一台变频器带电机,到20赫兹就停,有遇见的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啊

是突然停的,还是减速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啊

是突然停的,什么原因啊?谢谢

楼主:
原来一直正常,今天突然就不行了。
工业洗衣机。

网友B:
用手盘盘轴,看看是不是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盘盘轴,看看是不是很重。

负载都已卸掉,25HZ内正常,到26HZ就立即停掉。

网友C:
变频器调整一下参数,使之显示负载电流,然后看看是否过流
我的经验是,电机有问题导致过电流,一般是砸间短路的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调整一下参数,使之显示负载电流,然后看看是否过流
我的经验是,电机有问题导致过电流,一般是砸间 ...

谢谢,的确显示参数错误。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的怎样子了。

网友:
电机进水受潮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是参数不对,要么是电机问题,不知变频器报什么警,停机时会报警,显示报警号,对照说明书看看

楼主:
报警显示参数错误,我想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24):
是电机受潮,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
以前做过变频控制板,记得有项讲置是最低频率,下降到这个值电机效率很低,要求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变频控制板,记得有项讲置是最低频率,下降到这个值电机效率很低,要求停机。

谢谢,是电机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