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种耳机插头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几年了都不...

楼主(2013-01-26):
RT这种耳机插头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好几年了都不生锈或者退色?可以在产品的机箱上用同样的工艺防锈吗?

网友:
铜材料,然后镀镍?

网友:
镀金就可以了,楼主想想你啥时候见过金手指生锈的

网友:
不清楚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不锈是真的,光亮就完全是用的多造成的。

我这里很多长时间不用的1/4插头,表面会暗淡无光,不过没见锈过。
WD40一喷,无纺布稍加擦拭就好了。

便宜到几块钱一支的甬声,贵到近百元的纽崔克,都是这样

楼主:
我最近给我们这里工厂安装了一个恒压供水操作面板在室外想法子防锈,无意发现这玩意好几年了扔哪仍然如新。不知道是什么工艺处理的

网友A:
应该是镀金的,甬声的头是镀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镀金的,甬声的头是镀金的

这耳机买的才三百多 还不够镀金钱

网友:
呵呵,镀金又不是拿金子做。
就是延展性很好,1g金可拉成3500m长、直径0.0043mm的细丝;一克黄金可以打制成约0.5平方米的纯金箔,厚度为0.12um;
,一两(31.25克)纯金可锤成万分之一毫米厚、面积为16.2平方米的金箔。即一克黄金可以打制成约0.5平方米的纯金箔,厚度为0.12um。

银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因此可以碾压成只有0.00003厘米厚的透明箔,1克重的银粒就可以拉成约两公里长的细丝。
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可行度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
镀镍。镀金也是先镀镍再镀金,几微米厚的镍,几十纳米厚的金。

网友:
这插头,没什么奇怪的,全室内而且可能还是干湿度不差的环境。  放水淋日晒试试。

网友:
镀铬吧。
镍是那种有点发黄的颜色,一块钱的硬币是镀镍。

网友:
用在机箱上就不如直接用不锈钢板了。

网友:
貌似镀金,不懂,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