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arduino的吗?

楼主(2013-01-27):
arduino能当作普通AVR用吗?
能的话怎么烧程序?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   arduino 主要还是他的软件 库 比较新颖  其实也没什么
arduino烧程序好像是用他那个软件吧!

网友:
Arduino板上有ICSP Head 也就是AVR的ISP,用编程器烧录就ok了!

网友:
也可以通过自带的usb串口
搜我的帖子

网友:
Rt-thread 团队在做的ART板跟arduino 兼容的,基于stm32407

楼主:
感谢!明白了

网友:
- -||| 那些库Bug一堆 最后发现还是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