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单片机做SD卡实验用什么牌子的卡

楼主(2013-01-27):
我有好几张SD卡,发现只有闪迪才成功用SPI模式读写数据,闪迪2G/1G都成功了,16G可能太大了,没成功。三星2G和一个不知什么牌的4G都不成功,三星算正牌东西吧?SPI模式都不支持吗?你们用什么牌子的卡?

网友:
卡是肯定没问题的,检查程序吧
下个SD规范看看如何兼容不同版本的卡,里头有个流程图的,照着写程序就OK

网友:
便宜的容量小的

网友:
都可以的,关键你用那个你要看下DS,因为是有区别的

网友:
會不會是 SD / SDHC 的問題?

网友:
RT-thread上面那个可以32GB的2.0卡都木有问题,楼主可以去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