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delsim仿真 sdram?

楼主(2013-01-27):
大家仿真过sdram没有,如何用modelsim仿真 sdram?

网友A:
去网上下载一个SDRAM仿真模型  然后自己写时序读写SDRA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下载一个SDRAM仿真模型  然后自己写时序读写SDRAM就可以了

下载了一个,
SDR_16Mx8_HY57V28820HCT.vp.vcs
SDR_16Mx8_HY57V28820HCT.xl
是这两个吧,

网友:
仿真模型就是用Verilog或者VHDL写的模拟SDRAM实际运行的一段程序,所以直接下载.V或者.VHD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