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场效应管G极电压被拉低,向高手求解怎么。

楼主(2013-01-27):
想做一个过流保护电路,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的时候,G极电压总被拉到5V多一点,场效管关断不彻底,仍有很大的电流通过,怀疑是场效应管内阻分压所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小弟新人,多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想做截流型保护,看你没有正反馈肯定不行,给比较器加和回差。你没正反馈,只能是限流行保护,管子很热,电流维持

网友B:
R2左边应接+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左边应接+15V

恩,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截流型保护,看你没有正反馈肯定不行,给比较器加和回差。你没正反馈,只能是限流行保护,管子很热,电 ...

恩,首先谢谢您,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像还是不可以,模电学的不太行,唉。。

网友:
你的电路电流倒不大,1mA而已,不过确实有时候会变成限流电路,尤其是直接用比较器。考虑用个Smitter触发器来做截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首先谢谢您,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像还是不可以,模电学的不太行,唉。。 ...

照你这样接是有问题的,比较器是OC的,要上拉电阻输出

网友:
你这个电路输出电流达到设定值以后,会处于震荡状态。

过流保护是截止型还是限流型?看你的电路似乎是限流型,那就应该用运放,不能用比较器。
截止型的应该用模拟可控硅电路,达到设定电流后完全截止。
R2不应该接到R1的下面,应该接到+15V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