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LM3405做LED驱动的吗

楼主(2013-01-27):
用的是Vboost devrived from Vout方式,PWM频率设为多少合适,是不是一定要用1A的LED才能点亮呢?第一次做LED的驱动,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你是接成buck模式还是flyback模式?这个IC我一个朋友用过,flyback模式没有开路保护,建议不要用。输出电流按你自己要去设计,flyback下是单级PFC的变频模式

楼主:
弱弱的问句,怎么设电流的?
我的理解是,我将电流设定在800mA,如果接一个500mA的灯珠,输出500mA电流,如果接800mA的灯珠,就输出800mA的电流,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句,怎么设电流的?
我的理解是,我将电流设定在800mA,如果接一个500mA的灯珠,输出500mA电流,如 ...

你设定的电流是多少,输出电流就是多少,设定800mA,你用500mA的灯珠,灯珠就可能坏了或者寿命减短

楼主:
这样啊,可是我如果将不同个数的灯柱并起来用的话,电流需求不定的话,不是就不能用这个了吗?
还有,弱弱的问句,怎么设定电流大小的啊?
多谢大侠的指点,多谢多谢~

楼主:
说错了,不是设定电流,而是调节输出电流,就是调节LED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