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刚收到就通电31个小时,用了14小时就出现了坏块...

楼主(2013-01-27):
固态硬盘刚收到就通电31个小时,用了14小时就出现了坏块...

这个正常吗?

网友A:
不懂, 关注一下, 楼主你是啥牌子型号的SSD

网友B:
重映射扇区  你怎么知道 是 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关注一下, 楼主你是啥牌子型号的SSD

OC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映射扇区  你怎么知道 是 坏道?

重映射就是SSD控制器发现有坏的存储单元后把其地址重映射到预留的没有坏的地址上的去的操作啊.应是有坏块吧.

到现在应写了500G的数据吧.

网友B:
建议lz 曝光哪家买的,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 曝光哪家买的,什么牌子?

我感觉固态硬盘出现这个可有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才上来问问.如果真是有问题.我就需要和商家去换了...商家说再测测,有问题就给换,还是不错的.通电31小时还可以接受.也只是一天而已,且收到时无坏块重映射.

网友C:
楼主下个固态硬盘专用的软件再测试吧,好像是日本出的,忘了,hdturn不行,,,

网友D:
我怀疑你这个SSD不是新的。翻新货。芯片磨损较厉害。LZ不妨再写些数据,又有新的坏块,则翻新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个固态硬盘专用的软件再测试吧,好像是日本出的,忘了,hdturn不行,,, ...

其这经的测的数据与这个软件数据是一致的,只不过不显示黄色警告而已.比如OCZ官方的工具.INTEL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你这个SSD不是新的。翻新货。芯片磨损较厉害。LZ不妨再写些数据,又有新的坏块,则翻新无疑。 ...

芯片磨损从哪个指标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E:
估计是翻新货,重写了一下固件,重映射清零了。但是一用就马上出来了!!!
据说前段时间,某宝卖工包三星的就出这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翻新货,重写了一下固件,重映射清零了。但是一用就马上出来了!!!
据说前段时间,某宝卖工包三星 ...

正在全盘数数据进行测试.把512G写完估计可以查出共有多少坏块了.

楼主:
居然刚买回来还没怎么用上面就显示7.54个TB的写入量.昨天时是7.45.从增量来看,说明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
哪里买的?

现在有的ssd可以重写固件,通电时间,总计写入数据都可以改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卖家没有翻新好的旧货,告诉卖家下次工作认真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刚买回来还没怎么用上面就显示7.54个TB的写入量.昨天时是7.45.从增量来看,说明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

木办法。X宝上只能买二手的,新的就是二手的和水的。不要相信X宝上会有全新货。LZ可以投诉卖家。

网友:
很正常的,我的120G INTEL 也是很快就出一个,现在写入超10T了,才出现2个,介质健康98%,按这样下去30T写入量也是很靠谱。

网友:
建议楼主下载burnintest对盘做测试24小时。如果这个值在增加,就需要换盘。如果没有增加就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