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一定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13-01-27):
阻容降压一定要加限流电阻吗?  网上关于阻容降压的资料很多,无论是全波还是半波的,有两个问题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图:阻容降压电路的中阻容部分后端是不是一定要加限流电阻啊?(当然本图没加,坛友知道哪个位置就行了)  如果说不加限流电阻,但我选的稳压二极管功率大一些,是否可行?

(2)有资料说,阻容降压是类似恒流源类的,不怕负载端有短路情况,哪位可有过验证?

(3)因为如(2)所说,它是恒流源,那么如果阻容降压后的电流大于负载可以吸收的电流,肯定还会有电流剩余,于是网上又有资料说:稳压二极管最小稳压电流如果大于剩余电流,此时稳压二极管失去稳压作用。那对整个电路可是致命的,肯定会放烟花!

恳请各位高手对此解答一下,不胜感激。向来认为阻容降压算是简单的电路了,没想到越整越麻烦,到底该是怎样呢?一定必须要加限流电阻吗?会出现(2)(3)描述的情况吗?
期 ..........

网友A:
选大功率管子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大功率管子可行。

i55x,你好,请问你可曾试验过?  我之前设计的仪表上用到的电路是加了限流电阻的,但是现在如果不想加限流电阻而直接加大稳压管功率真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
于是网上又有资料说:稳压二极管最小稳压电流如果大于剩余电流,此时稳压二极管失去稳压作用。那对整个电路可是致命的,肯定会放烟花!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假如因为电流过小稳压管失去稳压作用,那么两端电压升高,势必导致其电流急剧增加,那么又会回到稳压状态

阻容降压确实相当于恒流源,用的是电容的容抗来限流,短路了电流也是那么多(U/Z),当然不怕短路

楼主:
有人说全波不安全,又有人说尽量别用半波整流,不好。晕了,阻容降压用全波和半波的都不在少数,按这样说就乱套了

网友:
低压应用中,电容降压电流基本是恒定的,短路是没有关系的
限流电阻是为了防止接入市电时的浪涌电流,最坏的情况是,在电网上电压为310V时接入,那一瞬间,电路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二极管抗不住就完蛋了

楼主:
在市电输入和阻容之间加一保险丝是否便解决了浪涌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电容被击穿了呢?

网友B:
我覺得OK , 這作法 我們05年出貨到現在 , 沒客訴過

楼主:
我看到一些阻容降压电路,有的在市电输入和阻容部分之间加一功率电阻,有的在阻容部分和稳压二极管部分之间加一功率电阻,高手解答一下,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OK , 這作法 我們05年出貨到現在 , 沒客訴過

你是说在在市电输入和阻容部分之间加一保险丝的这种做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OK , 這作法 我們05年出貨到現在 , 沒客訴過
我还真不知道,想投訴找谁去

楼主:
楼上的似乎想投诉,就是不知道找谁啊,呵呵 。。。。。。 是不是言外之意这种做法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B:
LZ 的圖 , 我們固定客人從05年買到現在 , 沒保險絲 , 6顆LED ,電流就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的圖 , 我們固定客人從05年買到現在 , 沒保險絲 , 6顆LED ,電流就20mA

阻容部分后端到稳压二极管之间加限流电阻了吗

网友:
限流电阻必须加,有没有用你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模拟接触不好那种试验。也不要用大功率的,当保险丝用。
是恒流源,基本上就是在短路状态下,能用的最大电流也就是短路电流。电压是靠电流在稳压管上的压降取得的,如果负载用不到那么多电流,剩余的还从稳压管通过,全用了,稳压管就没有电流了,然后电压就要降低。

网友:
半波整流自然电流只用一半,负载电流小用。电流大,就尽量用全波,同样的电容,电流大一倍。

网友:
在输入端加以功率电阻100欧姆左右1W就可以了,防止通电瞬间冲击,损坏稳压管。不加的话,损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在真正弄懂电容降压电路的原理之后,你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就会有根据地去认同或反驳各式各样的解释。

网上又有资料说:稳压二极管最小稳压电流如果大于剩余电流,此时稳压二极管失去稳压作用。那对整个电路可是致命的,肯定会放烟花!

引用的这段话,不知是不是原话。如此描述,结论恰恰是相反的。估计有另一种条件描述来支持“致命的”和“放烟花”的可能。可能楼主记错了。

网友C:
那个电阻的功能一说是拔掉插头给电容放电的,以防人员被电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的功能一说是拔掉插头给电容放电的,以防人员被电击。

楼主问题中根本没有提及你说的那个放电电阻啊!
又是一个没有看帖的。

网友:
因为这个电源的电压很高(220V),内阻很大(电容的容抗),外部负载电阻变化时对其电流影响不大,所以可以近似看作恒流源。恒流源不允许开路,理想的恒流源开路时电动势是无限高的,这里是220V,加这个稳压管的目的就是负载电流小时让多余的电流流过稳压管来钳住电压。

网友:
实际上不存在半波的那种,一般是说倍压的那种,能够提供的电流和全波的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倍压二极管的话,电容被充电后,就只能靠那个放电电阻维持电流输出了,实际上输出电流很小了。
使用倍压方式的一个好处是,低压部分有一根线可以和220的一根线是连接的,这样使用可控硅是非常方便。
我习惯把倍压二极管省去,直接把稳压二极管放到那个位置,这样就更便宜了,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把稳压值提高0.7V。
输入部分的大功率的限流电阻还是要的,大幅度减小损坏。效果明显

网友D:
Microchip有篇文档的,改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有篇文档的,改天上传

真心期待你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心期待你的资料!!

寻到了,供参考
AN954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到了,供参考
AN954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多谢了!为了方便,我把资料截图,以示给坛友!

网友:
笔记整理得不错哈,赞一个~
我未曾细究过这篇文档以及这个电路,以我在折腾的产品功耗都大到R-C降压电路不太适用

网友(2013-03-12):
哪位前辈能顺便分析一下全波整流的浮地问题,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E:
这种电路没有加保险丝的,电流都不大加了保险也起不到作用,负载电阻是必备的,否则稳压管的功率要很大就不经济了,哪个算是限流电阻呢?这个算是恒流源加了也没用的。都是采用并联电阻分流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没有加保险丝的,电流都不大加了保险也起不到作用,负载电阻是必备的,否则稳压管的功率要很大就不 ...

呵呵,看来Microchip 的第三张图上的保险丝是Microchip加的多余了?

网友:
可以把降压电阻改为电感,

网友:
否则容易损坏稳压管

网友F(2013-04-26):
输入部分的大功率的限流电阻还是要的,大幅度减小损坏。效果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入部分的大功率的限流电阻还是要的,大幅度减小损坏。效果明显

对的。
效果不是一般的明显,那是相当的明显!

楼主:
其实我个人是知道加大电阻的必要性的,只是客户要求低功耗,这下把我整惨了,1uF的电容,近70mA的电流,靠,功耗任你怎么弄也没法降下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个人是知道加大电阻的必要性的,只是客户要求低功耗,这下把我整惨了,1uF的电容,近70mA的电流,靠 ...

  阻容降压适用于基本恒定功率的低成本小电流的应用。

如果不是这种应用,慎用。

负载剩下的功率,大都会耗散在稳压管上。

网友G:
先标记下,以后仔细看,最近正好碰上这个问题,产品上就用的是阻容降压,一个微型继电器30mA,一个双色发光二极管加起来40mA,飞利浦的单片机电流没算过,电路总感觉不可靠,最进有用户要用到380V电压的,降压电容1uF/630V 的感觉耐压低不可靠,630V以上的电容体积又太大,最后把订单撤了,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标记下,以后仔细看,最近正好碰上这个问题,产品上就用的是阻容降压,一个微型继电器30mA,一个双色发光 ...

380V 用变压器就好了。体积也不大。可靠、稳定

网友:
见过别人板子都在稳压管前加了一个1-3W,十几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个人是知道加大电阻的必要性的,只是客户要求低功耗,这下把我整惨了,1uF的电容,近70mA的电流,靠 ...

能用个干簧管在直流电压正常后旁路掉限流电阻吗?不过干簧管参数不知行不行

网友I:
或者加上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http://www.amobbs.com/thread-8581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者加上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http://www.amobbs.com/thread-858142-1-1.html

感谢,方案已更改为BUCK电路了。

不过NTC方案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380V 用变压器就好了。体积也不大。可靠、稳定

变压器的体积还不大?? 产品空间有限啊

楼主:
其实,前端的大功率电阻是要加的,有的资料上说它可以代替保险丝,这句话有误导,因为如果加保险丝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电阻了?!以下是本人的个人见解:
保险丝的电阻值可视为0欧姆,而我们提到的电阻通常取几十欧姆左右,所以不可以替代。这个几十欧姆的功率电阻可以起到上电瞬间防止大电流冲击的作用,保护后边的稳压管,而它之所以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由于它有几十欧姆的电阻值。但保险丝可没有这个级别的阻值。
那么,这个电阻什么情况下可以另外再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呢?这个主要看你选取什么样的功率电阻,事实上这个时候你应该选取“保险丝电阻”或“线绕可熔电阻”。如果你选一般的电阻,它的熔断温度可能达到350度或500度的高温,这时,该电阻还没熔断火灾就发生了。

楼主: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加了熔断电阻,又加了保险丝,是不是保险丝多余了?
答案是:不多于,如想节约成本可把该电阻换成普通的。原因是保险丝和熔断电阻断开的速度不一样,加了保险丝当然更保险些。但是由于阻容降压是恒流源,且电流一般很小,所以把保险丝省略了。

网友:
标记,留着备用!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要求高的客户。加了,功耗是会增加的。

网友:
这个mircochip的方法很帅

网友(2013-08-17):
功耗与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2014-04-19):
来看看,那个电阻是要加的哦,不然,电压不稳时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8-04-18):
刷新知识点

网友:
CBB的电容会有瞬间击穿,然后自愈的现象,如果没有限流电阻,短路电流不是后面电路能承受的,而且限流电阻的功率还需要点功率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