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基于AVR的太阳能控制器 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3-01-27):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类的太阳能控制器,使用各种不用的主控芯片和不同的硬件电路。
我想探寻一下用AVR作主控芯片的太阳能控制器电路设计方案。

目前一个电路设计方案是:atmega8 + UC3906 +  控制输出给负载的继电器。

3906是一个控制蓄电池充电的集成电路芯片,可以通过它来控制是否充电给蓄电池。

感觉这个方案不错 。

当然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方案,以A48为主控芯片,几乎全以电阻电容搭建电路,核心元件就个HCF4511控制数码管,三个DMFP84N06N  还一个LM258  这两种的作用不太清楚。

还有啥好方案? 简洁简单高效的。

抛砖引玉啊

网友A:
用一片lgt,全解决了。

网友B:
实验级不是产品级?

网友C:
这个课题好,我也正想设计这个,不如我们一起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片lgt,全解决了。

不好意思
LGT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课题好,我也正想设计这个,不如我们一起搞吧

有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级不是产品级?

其实差不多的

楼主:
请教高手啊!!!!!!!!!!!!!!!!!!!!!!!!!!!!!!!!!!!!!!

网友:
做毕业设计吧。。。看这个样子就是了。

网友:
LGT和M48的差别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价格差有点。但是M48关键的AD比LGT稍好些,电池管理,AD很重要。

网友D:
关键点一个都没提。。

应该是来混毕业设计的。。

太阳能目前两个关键点,MPPT 自动跟踪.
至于上面提到的什么继电器,和蓄电池充电IC ,, 那是原始社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点一个都没提。。

应该是来混毕业设计的。。

别自以为是  在这乱喷

不会走你就想跑啊

有本事你贴一个原始社会的太阳能控制器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
呵呵  楼主的心态不好 估计很难有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自以为是  在这乱喷

不会走你就想跑啊

原始社会是相对的。

至于原因都已经给你提点出来了。自己不好好想想,

在太阳能领域这样的方案,就是原始社会的。至于方案吗。。。。。有也不贴出来。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白提点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始社会是相对的。

至于原因都已经给你提点出来了。自己不好好想想,

你那也叫提点?

还 混毕业设计

还 原始社会

我对你的提点方式感到很失望。

你这不是在讨论方案

如果有人问你奔腾的处理器哪个好用,你肯定会说,都酷睿了,谁还用奔腾?

网友E:
楼主有一点点激动了,大家都是讨论问题,表达观点有轻有重不要攻击就行了。

有些负载MOS管不能用只能用继电器,比如逆变器,这个是朋友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一点点激动了,大家都是讨论问题,表达观点有轻有重不要攻击就行了。

有些负载MOS管不能用只能用继 ...

楼上说的情况之前到是没注意到

是不是因为功率高的逆变器需要的电流较大,继电器能通过的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 逆变器的功率 / 控制器输出电压 , 使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也叫提点?

还 混毕业设计

没错。我肯定会说,都酷睿了,谁还用奔腾?
但正常人会回答:我是做玩具的,不需要那么高端的。

网友C:
其实搞这个的方案我早就有了,并且比楼主提的方案还好,多了自动充电,可以根据电池的电压与用电功率自动在市电与太阳能电站之间切换等。只是大家都在这里吵架,不提自已的方案,所以我也不敢多说了。

网友:
多大功率的太阳能板?
50W以内一个带ADC,PWM的单片机就搞定了,用不着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搞这个的方案我早就有了,并且比楼主提的方案还好,多了自动充电,可以根据电池的电压与用电功率自动在 ...

哪个方案合适 ? 为了将来的扩展考虑 , 做控制系统时我们采用的初始方案要有扩展性 , 要为将来功能的添加做好准备。

因为刚开始做 , 我不知道哪个方案将来的扩展性好, 应用范围大?

还有这个方案有什么缺点或者限制吗?

你都做过了 请指教啊

楼主:
两个方案:
1.主控芯片+UC3906充电专用芯片
2.主控芯片+PWM充电

哪个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方案:
1.主控芯片+UC3906充电专用芯片
2.主控芯片+PWM充电

那个好的问题,在抛开成本不谈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是什么电池,对不同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不一样的,电池充电不能过充、过放、过流等,建议确定了电池再选择充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好的问题,在抛开成本不谈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是什么电池,对不同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不一样的,电池充电 ...

你好
电池为铅酸蓄电池

网友:
那就不要用PWM控制充电了,没必要啊
您见过铅酸电池充电器还有PWM功能的吗?

网友C:
我的方案是:24V800VA的逆变器一台(已备),12V80Ah汽车电池两只(已备),3。8A30V(100W)太阳能电池一组,太阳能电站控制器一台(自制),控制器方案是:用Atmega8做主控芯片,其中用一路AD测电池电压,测电池电压的目的是防止电池过充过放,一路测太阳能电池输出电流,用它来决定是用太阳能电池充电还是用市电充电,两路AD测逆变器输出功率,这样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或用电功率大于变器输出功率就自动切换到市电,其它引脚用于其它检测(如市电检测,光线检测)及控制输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案是:24V800VA的逆变器一台(已备),12V80Ah汽车电池两只(已备),3。8A30V(100W)太阳能电池一 ...

非常感谢交流。
对这套方案,我有个疑问,蓄电池 和 负载之间用了一个继电器控制输出,这个继电器的电流时有限的,比如我这个方案用个10A-30A继电器,体积大点了。
你那边输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只控制逆变器的PWM和驱动电路就可以了,不要继电器的,用一只继电器切换市电和逆变器输出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控制逆变器的PWM和驱动电路就可以了,不要继电器的,用一只继电器切换市电和逆变器输出就行了啊 ...

上图,这是我做的电池输出控制电路,BAT+经过保险丝,进入 继电器的一脚,然后通过PC5开启/关闭继电器,控制 输出/不输出。

请指点...

网友(2013-04-24):
采用atmega8做CPU控制芯片,CN3722作为MPPT控制芯片,可以减少相当大的算法程序!现在正在做,但是外围电路参数还没确定下来!不知哪位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去年在TI的研讨会上听过太阳能逆变,他们有现成的基于ARM的方案,具体可以去ti的官网看一下...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 ... 8vay555&l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