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单层布料大概需要多大功率的激光器~

楼主(2013-01-27):
如题,激光切割单层布料大概需要多大功率的激光器。布料按照普通的衬衫棉布作为参考,速度可以慢一点,只求个低成本的经济的办法~

二氧化碳的不考虑了,需要水冷,使用起来太麻烦了。限于半导体激光器和其他风冷就可以连续工作的激光器。

顺便求个这样的2手激光器,谁的在家里吃灰的可以丢过来~

网友A(2013-09-13):
你好,切割布的激光切割机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切割布的激光切割机怎么样了??

控制和机械部分基本好了,苦于没有合适的激光源,暂时搁置了

网友:
这种应用,刀片是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吧

楼主:
刀片机械很男搞定,布本来就软的啊~后来考虑转用电热丝烫~暂时没时间弄了

网友A:
现在服装厂一般用手动的裁布机,如果楼主可以开发出成本低廉的自动裁布机的话,市场就太大了。

网友:
自动裁布机市场上有现成的,但价格较贵。

网友:
基于PC的,可以打样图纸和加工一体的自动化裁布机。相当于雕刻机,但行程大点,比雕刻机的市场大得多。

网友:
激光没火灾问题啊

网友B:
用不上CO2 CO2对于你来说功率就大了 1W内的固态激光器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服装厂一般用手动的裁布机,如果楼主可以开发出成本低廉的自动裁布机的话,市场就太大了。 ...

我家就开着服装厂的。。。自动铺布自动排版自动裁剪这些我都知道,准备搞这个的目的是像洗标商标之类的成条的需要剪下来才好做。以前手工剪不过有毛头不好做;现在电热丝烫,不过难免有烟,一天下来也熏的不行,关键还占用一个人工,所以才准备搞这个,切割的时候正好不会有毛边。

用激光也是因为这样自制最简单了,随便找个喷墨打印机,把墨车改成激光器就可以了,无奈找不到合适大小合适功率的激光器。等有空了准备还用电热丝来烫,机械上就要改造一下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类似这个东西吗???

网友:
我说的是可以代替服装厂裁缝中的裁剪这道工序的机器。

网友C:
可以观注一下,超声波切割,我是做这块的

网友D:
激光也是有烟的哦,可以看看小型裁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也是有烟的哦,可以看看小型裁床

自己做便宜啊~哈哈     至少人不用一直在那边看着啊,相对好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不上CO2 CO2对于你来说功率就大了 1W内的固态激光器应该就够了

我看似乎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观注一下,超声波切割,我是做这块的

哦,超声波还能切割?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超声波还能切割?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百度了一下,原来是我弄错了,我还以为仅仅用超声波来切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似乎不行。。。。

百度看了下 卖的成品都是80W的CO2

网友C:
超声切割是利用高频振动,摩擦生热来切割的。具有切割无烟、无毛边等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声切割是利用高频振动,摩擦生热来切割的。具有切割无烟、无毛边等优点。 ...

不是吧,我百度了一下,看到还有刀具呢。。。

网友:
用刻章机的 40w 半导体激光1.5W以下的肯定不行 我玩过,3W以上的价格不便宜的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C:
超声切割是利用高频振动,摩擦生热来切割的。具有切割无烟、无毛边等优点。 ...

绝缘体也能高频振动摩擦生热?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C:
可以观注一下,超声波切割,我是做这块的

关注!

不知道lz的项目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8-03-23):
楼主进展如何?
我想买一个200W的半导体激光器。

网友:
去过大型的服装厂,看到的还是机械裁剪的,就是一台大型的CNC,布料铺到台面上,直接裁剪成型,到后端缝制就行了

网友:
切布料的激光切割机必须有灭焰装置,否则布料会起火燃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