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个硬盘,一使用就出现影告,算不算正常,

楼主(2013-01-27):
(图片)

网友:
不正常。
这是我的当前信息。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A:
不用管这项的,我告警状态也使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这项的,我告警状态也使用很久了。

纠洁于新盘,才用二三天.不知是去换好还是不换好.

网友:
给儿子新买的电脑也这状况,而且警告值一 直在增加。不过打客服电话他们不认为是质量问题,反而说我们使用的软件不对。只有等全坏了或有坏块了才会认。

网友:
用了三年的硬盘

网友:
不会看,这个真的危险了吗?

网友:
我买的新硬盘也有这个警告,甚至还有个05警告,换了个新的还是有,就没再理会,用了两三年了,好像也没啥问题,警告还有,没有大变化。

网友:
有这个警告不够好,说明磁盘表面存在某种瑕疵。但这不会构成退换货的理由。

如果数字不增长就好,如果持续增长就要当心更大范围的损坏。

SMART数据的“坏”和硬盘的短期内失效无必然联系,但有正相关性,尤其是当SMART数据持续快速向“坏”的方向增长的话。

网友:
这个 表示检测到坏道了,将备用存储扇区映射带有坏道的地方数量,如果是新的,怀疑劣等品

网友:
这是我的硬盘的数据,记得买回来时的重新映射事件计数就是那么多了,现在用了快5000小时了,一直也没出啥问题。我也担心某天会出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会用TrueImage备份到移动硬盘里,结果一块西数的移动硬盘反倒先坏了……

网友:
只要增长速度不快就没事,我记得三星的新硬盘就有这个报警,感觉可能是技术问题导致误报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果断去更换新的.

网友:
这个项目代表的意义是很严重的, 出现了坏区, 系统作了重新映射(有保留的块, 用来补坏区). 如果继续涨, 硬盘就该退休了.
但可能是软件没有正确读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