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float和char型数据的相互转换

楼主(2013-01-27):
//float 转化成uchar
//data:是需要转换的float
//cnt:是转化后的数组
void ftoc(float data,uchar *cnt)
{
   cnt[0] = *((uchar *)(&data));
   cnt[1] = *((uchar *)(&data)+1);
   cnt[2] = *((uchar *)(&data)+2);
   cnt[3] = *((uchar *)(&data)+3);
}
//char合并成float
float ctof(uchar *cnt)
{
   float data;
   data = *((float *)cnt);
   return data;
}

楼下的高手也有用联合体实现的,也复制过来方便大家浏览吧。
float data;
unsigned char cnt[4];
定义一个联合
union
{
    unsigned char ch[4];
    float f;
}f2c;

f2c.f=data;
f2c.ch[0]~f2c.ch[3],即为data的四个字节。

网友:
学习一下,对自己有用。

网友A:
用联合搞定.
union f2c
{
    unsigned char ch[4];
    float f;
}

网友:
很牛啊。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联合搞定.  union f2c  {

经典 傻孩子书里有相关应用

网友:
这能叫数据相互转换吗?存储到数组跟浮点变量虽然值相同,但是所解释的意义不一样啊.

楼主:
高手别拍我,我是在用float数据需要转换成char型数组时,自己写的一个函数,看看大家是怎么写的,呵呵,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也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联合搞定.
union f2c
{

你的方法可能更好,能具体说下吗?谢谢,我也是自己摸索的。

网友B:
ftoc 函数里面的后三个是不是也应该用uchar

网友C:
float data;
unsigned char cnt[4];
定义一个联合
union
{
    unsigned char ch[4];
    float f;
}f2c;

f2c.f=data;
f2c.ch[0]~f2c.ch[3],即为data的四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oc 函数里面的后三个是不是也应该用uchar

对的,手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oat data;
unsigned char cnt[4];
定义一个联合

嗯 果然是这样,联合体也很神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可能更好,能具体说下吗?谢谢,我也是自己摸索的。

建议看一下C语言书中对联合的表述部分。
联合中所有变量使用同一个起始地址,而大小为最大的那一个。
但有移植性的问题(大小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C语言书中对联合的表述部分。
联合中所有变量使用同一个起始地址,而大小为最大的那一个。
但 ...

谢谢,基本的原理还是明白的,就是平时没这么用。还是见识稍浅,还得加油修炼啊!~~~

网友:
这不叫转换吧,只是共享一个空间而已吧,转出来的东西啥都不是。

网友:
神奇的联合体?

网友:
搞油量器时用过,也是抄别人的一段程序,那时还不知道叫联合体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union
{
  uint8_t CharArray[4];
  uint16_t IntArray[2];
  float FloatValue;
}Float2Array_TypeDef;

Float2Array_TypeDef Float2Array;

int main(void)
{
  Float2Array.FloatValue = 1.11;
  printf("float:%.2f\n",Float2Array.FloatValue);
  printf("Char Array:%02x,%02x,%02x,%02x\n",\
                                    Float2Array.CharArray[0],\
                                    Float2Array.CharArray[1],\
                                    Float2Array.CharArray[2],\
                                    Float2Array.CharArray[3]);

  printf("Int Array:%04x,%04x\n",Float2Array.IntArray[0],Float2Array.IntArray[1]);
  return EXIT_SUCCESS;
}

运行结果
float:1.11
Char Array:7b,14,8e,3f
Int Array:147b,3f8e

测试编译器 MinGW(小端模式,低字节位于低地址)

在内存中数据的存放顺序(低地址在前) 7b,14,8e,3f
这个好理解,如果以uint16来排序的话,存放顺序为(低地址在前)147b,3f8e
请注意此时不是7b14,8e3f(第0个字节为整型的低8位,第1个字节为整型的高8位)

网友:
这样做只是将float用字符的形式表示出来

网友:
前一段时间刚刚接触用联合体解决的,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