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2 16位自动重载功能用作外部中断的疑惑

楼主(2013-01-28):
下面的代码是为了让C52的T2 16位自动重载模拟外部中断的试验:先上代码

/*-----------------------------------------------
  名称:定时器2计数器功能上溢中断试验
        作者:xuxing
  内容:通过外部按键模拟输入T2口,用来驱动内部计数器加一溢出中断。
        介绍: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3^0;    //定义LED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TIM2Inital(void)
{

        TL2=0xff; //为了模拟外部中断形式,将第一次的THTL设置为0xffff
        TH2=0xff;

  RCAP2L =0xff;//晶振12M 1us 自动重载
        RCAP2H =0xff;
        T2CON |=0x02;    //T2输入引脚驱动计数器

  ET2=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2=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
                    主程序
------------------------------------------------*/
main()
{
TIM2Inital();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2(void) interrupt 5 using 1//定时器2中断
{
        TF2=0;
        LED=~LED;//指示灯反相
}

方法是先初始化THTL=0xffff,故一旦有低电平输入T2的输入引脚就能引发中断,类似外部中断,但失败了。
如果将RCAPHRCAPL=0xffff ,改为0xfffe,即每次豆浆0xfffe,装载入THTL,作为初值,是成功的。即我按两次按键,led反相。

理论上是可行的,为何RCAPHRCAPL=0xffff的时候就错呢?

网友(2013-04-11):
楼主的程序,我用PROTEUS 8 SP0 BUILD 15417仿真可行,按一次反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