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01-28):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请大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附上图纸,请参考。。。

网友:
Q1驱动继电器,猜测是R22标错了,也许是4.7K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
不是很懂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RY1A RY2A RY3A 这三个 应该是分别控制RY1B RY2B RY3B,分别控制信号是+3.3V SW . . 。但是Q1 好像是导通不了,因为R22阻值那么小 。至于其他没看出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