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电路版,像打印机一样

楼主(2013-01-28):
用USB线连接电脑,驱动三个电机5V的!谁有资料提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座 围观

什么意思???你有这些资料吗???我好像做打印机一样,能用USB线连接电脑,驱动三个电机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有这些资料吗???我好像做打印机一样,能用USB线连接电脑,驱动三个电机5V的 ...

USB这一块如果没有一定的开发经历,是搞不定的吧。你这堆东西如果比较急着要搞,建议去看看Arduino里面的一些模组,用它提供的库,应该搞的定,但可能花的钱会多一些。我其实对Arduino没什么了解,只是看到别人用它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这一块如果没有一定的开发经历,是搞不定的吧。你这堆东西如果比较急着要搞,建议去看看Arduino里面的 ...

谢谢你,钱不问题,我想要的就没问题!!!

网友:
最直接简单找人开发吧 不行就usb转串口做 跳过usb吧。

网友:
diy打印机?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连续用问号感叹号的就很烦

网友C:
我有不给你

网友D:
打印机是用外部供电的  USB只是传输数据 另外 USB才500mA电流 你还想怎样?

网友E:
想做出产品,像打印机,绘图仪,扫描仪一样安装驱动就能用得话。应该要花不少投入,毕竟要处理很多问题!

网友F:
这个主要是写上位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要是写上位机驱动。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做出产品,像打印机,绘图仪,扫描仪一样安装驱动就能用得话。应该要花不少投入,毕竟要处理很多问题! ...

扫描仪的不要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不给你

你这个小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是用外部供电的  USB只是传输数据 另外 USB才500mA电流 你还想怎样? ...

哦!!!没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产品!

哈哈~~~

网友:
楼主想做三维打印机吧

网友:
“我好像做打印机一样“这句话,我好像也没听懂。

网友H:
3个5V电机并联在一起, 接到usb的电源线上, 插到USB口上,就会转, 拔下来,就不转
哦耶, 问题解决了, 绿色版, 免驱动程序, 兼容性高. 实在是装13良器

网友:
楼上的方案确实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5V电机并联在一起, 接到usb的电源线上, 插到USB口上,就会转, 拔下来,就不转
哦耶, 问题解决了, 绿色版,  ...

哈哈~~~你太牛B咯

网友:
我想搞个打印机,可以打印到电路板上,不用热转印了

网友I:
楼主不如直接买台阿莫的雕刻机,在那个基础上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如直接买台阿莫的雕刻机,在那个基础上改动。

晕咯!!!我也不知道怎样改!!!

网友:
其实我真的没看明白这个是啥意思。什么意思呢。难道楼主真的有极大的秘密不能直说。是有代沟么?这个题目看不懂呀,不敢瞎猜

网友J:
楼主想做点神马?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做点神马?有头绪!

有就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