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在modelsim里仿真串口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1-28):
大家 在modelsim里仿真串口都是怎么做的?写testbench吗,如果串口命令很多,如何处理好
modelsim能否和 真实的串口连接 起来 ?

网友:
写testbench,弄一个task然后调用- -不过如果数据几十上百的话就不知道怎门弄了- -等LX高人

网友:
写TB,做个UART的BFM模型,模型留一个tcl语言接口,如果是modelsim的话用FLI就行
uart.fifo push bytevector 0xxx 这个是uart发数据
uart.fifo push packet pname 这个是uart发包

数据来源是真实串口的话,用tcl写个串口接收程序,收到数据push到模型中
set com com1
set bandrate 9600
set blocking 0
set buffering none
set comName [open $com: r+]
fconfigure $comName -mode "$bandrate,n,8,1" -blocking $blocking -buffering $buffering

接收可以类似这样做

是不是很强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