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适合7米的超声波测距吗???我买了个7米超声波...

楼主(2013-01-28):
//超声波模块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Tx  = P3^3;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Rx  = P3^2; //回波引脚
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0-9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i;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distance_data,a,b;
   uchar CONT_1;
   i=0;
   flag=0;
        Tx=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0=0;        //由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0

while(1)         //程序循环
        {
  EA=0;
             Tx=1;
        delay_20us();
        Tx=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x引脚
        while(Rx==0); //等待Rx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while(TH1 < 30);//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_data=0;                    //没有回波则清零

           }

           distance[i]=distance_data; //将测量结果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i++;
                     if(i==3)
                       {
                         distance_data=(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3])/4;

           a=distance_data;
       if(b==a) CONT_1=0;
       if(b!=a) CONT_1++;
       if(CONT_1>=3)
                   { CONT_1=0;
                          b=a;
                          conversion(b);
                        }
                           i=0;
                          }
         }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用做显示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0=0xfd;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
         TL0=0x77;
         switch(flag)
      {case 0x00:P0=ge; P2=0x7f;flag++;break;
            case 0x01:P0=shi;P2=0xbf;flag++;break;
            case 0x02:P0=bai;P2=0xdf;flag=0;break;
      }
   }

//显示数据转换程序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u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 ;
    bai_data=temp_data/10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_data=temp_data/1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_data=temp_data;

    bai_data=SEG7[bai_data];
    shi_data=SEG7[shi_data]&0x7f;
    ge_data =SEG7[ge_data];

    EA=0;
    bai = bai_data;
    shi = shi_data;
    ge  = ge_data ;
         EA=1;
}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60;bt++);
}

楼主:
我的数码管显示的最远距离是50CM 求高人指点

楼主:
我用的US-020超声波模块

楼主:
这是淘宝店提供的Arduino代码 看不懂
超声波Arduino测试代码

//TRIG 接Digital 5口,触发测距;ECHO接Digital 4口,接收距离信号。

//程序代码:

   int inputPin=4;  // 定义超声波信号接收接口   ECHO接4口
       int outputPin=5; // 定义超声波信号发出接口  TRIG 接5口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inputPin, INPUT);
         pinMode(outputPin,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outputPin, LOW); // 使发出发出超声波信号接口低电平2μs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Pin, HIGH); // 使发出发出超声波信号接口高电平10μs,这里是至少10μs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outputPin, LOW);    // 保持发出超声波信号接口低电平
         int distance = pulseIn(inputPin, HIGH);  // 读出脉冲时间
         distance= distance/58;   // 将脉冲时间转化为距离(单位:厘米)
         Serial.println(distance);   //输出距离值
         delay(50);
      }

楼主:
这个论坛一点都不热情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7米不算太远吧,我觉得程序的话实现功能就够了,对程序的要求不高,主要是你的工作电压够不够驱动那么远,我做过能测6m的,电压是9v,7m估计得12v

网友:
HC-SR04号称是4米的检测距离。7米的不知道使用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