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芯片(88W8686) 能实现在耗电较低时接收数据吗?

楼主(2013-01-28):
WIFI 芯片(88W8686) 能实现在耗电较低时还能接收数据吗?

经测试过(STM32做主控),88W8686在发送数据时电流为330MA
                                    接收数据时电流为300MA左右
没有数据接收时,电流为280MA左右

我想在WIFI芯片耗电很低时还能响应数据,然后进入到正常耗电状态。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实现过,或者认为能实现

网友A:
8686有三个低电模式,可以设置下去,不用的时候会省掉200ma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86有三个低电模式,可以设置下去,不用的时候会省掉200ma的功耗

处于低电模式时,8686还能收到数据吗?

网友B:
IPAD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AD怎么做的?...

IPAD的一个强大的系统支持,Android也是的。但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用STM32祼跑的,
再者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WIFI芯片

网友:
deep sleep下8686会间隔一个固定时间醒来接受一个ap的广播帧,此时若有数据在ap那里缓存则8686会继续接收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A:
8686有三个低电模式,可以设置下去,不用的时候会省掉200ma的功耗

前辈如何设置,才能让8686进入休眠并被唤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IPAD的一个强大的系统支持,Android也是的。但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用STM32祼跑的,
再者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 ...

前辈让8686休眠并唤醒,有进展了吗,我现在也在弄这个,stm32裸跑LWIP WIFI,这是我的Q1225685809,有空可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让8686休眠并唤醒,有进展了吗,我现在也在弄这个,stm32裸跑LWIP WIFI,这是我的Q1225685809,有空 ...

早就没弄了呢,公司产品用电池供电对功耗特别敏感,改用别人的成品WIFI模块了

成品WIFI模块在网功耗在4ma左右

用Atheros的WIFI chip  EFM32主控

网友C:
前辈,那是不是我这个项目肯定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那是不是我这个项目肯定失败了

那就看你要把功耗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TB上那几家卖STM32 8686WIFI模块的,我给需求给他们,他们都不愿意接

网友(2013-05-19):
我也想问相同的问题

网友D:
active:300mA
idle:90mA

这个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tive:300mA
idle:90mA

你这个是模块的功耗,还是8686的功耗啊?

网友:
整个模块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