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USB输出两信号线怎么处理?

楼主(2013-01-28):
我看了坛里的帖子。一般的处理是这样的。

但是有个帖子里面是说这两根线要短路?

请问具体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的手机是华为的。

楼主:
怎么木有人???????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木有人???????顶起。

不同手机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A:
短路能适应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苹果设备。但是充电电流只有500ma。想要更大的充电电流,就必须要根据具体手机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能适应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苹果设备。但是充电电流只有500ma。想要更大的充电电流,就必须要根据具体 ...

感觉我的手机充速度很快,华为默认的充电器开关电源是1A的

网友:
手机识别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能适应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苹果设备。但是充电电流只有500ma。想要更大的充电电流,就必须要根据具体 ...

不是全部的,我的手机用识别电阻会认成USB.要短接数据数据脚才识别成充电器。

网友:
看具体的手机来设置吧~

网友:
可以分别接一个15k的电阻到地,USB规范里host是这样定义的.这样手机会认为连接到电脑,充电电流不会超过500mA

网友:
我以前的moto 的好像是 短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木有人???????顶起。

我看到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手机插到移动电源就会重启,好几次了,不知道与这有关系没。

网友:
华为的直接把D+D-短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