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把手机变成电脑的麦克风吗?

楼主(2013-01-28):
感觉手机的音质要比电脑外接话筒的音质好很多,所以想将手机改造成电脑的麦克风
在电脑上使用微信和SKYPE
在网上搜索了很久都找不到怎么办,所以来这里问问
希望大神能介绍一款软件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直接通过USB串口传递音频数字信号给电脑应该是可行的吧?

网友A:
有电脑板的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脑板的微信吗。

用模拟器能够在电脑上上微信  不过那个模拟器很卡
而且电脑的音质不好

网友B:
微信和SKYPE手机都可以用,为什么还要加个电脑?

网友C:
LZ不妨去搞个大动圈,效果再差也比手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和SKYPE手机都可以用,为什么还要加个电脑?

不喜欢用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妨去搞个大动圈,效果再差也比手机的好。

什么事大动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事大动圈?

一种话筒

网友:
弄个蓝牙耳机,我们公司生产的蓝牙耳机用的是动铁的听筒和硅麦克风,效果一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不妨去搞个大动圈,效果再差也比手机的好。

LZ用的多半是集成声卡。
就算买了动圈也没法用……

网友D:
搞个话筒吧。
估计LZ也没有好声卡,直接来个USB接口的电容麦好了
797AUDIO 的D-3

有这个,一般在家翻唱or配音基本够用了。

我见过最奢侈的聊语音的方案是10K多的音频接口+10K多的话放+20K的话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用的多半是集成声卡。
就算买了动圈也没法用……

扯,用3.5mm的头焊条屏蔽线就行了。怎么会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扯,用3.5mm的头焊条屏蔽线就行了。怎么会没法用。

集成声卡有话放,但是,那是给驻极体话筒用的,不是给动圈用的。

1、放大倍数不足,驻极体内部带有简单的放大电路,话放要求较低,有个20dB~40dB就很好了。
而动圈需要40dB~60dB的放大倍数(SM57之类的经典话筒,甚至需要70dB才行),很多便宜的独立话放都搞不掂动圈话筒,你指望集成声卡芯片内那可怜的话放?

2、供电,驻极体需要偏压(其实是给驻极体里自带的放大电路用的),而动圈是不需要供电的。给动圈供电只会影响灵敏度,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非要说能用,也能用,声音很小,噪音很大。比起便宜的多的驻极体没有任何优势。
如果这也算能用的话,就当我啥都没说好了。

网友E:
真笨,用手机耳机的MIC即可。做个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笨,用手机耳机的MIC即可。做个转接线

智能机里面应该有DSP滤波处理的电路
可以降低很多噪音
所以你直接用转接接电脑的音质效果并不如耳机
你可以看下聊QQ的时候的语音质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话筒吧。
估计LZ也没有好声卡,直接来个USB接口的电容麦好了
797AUDIO 的D-3

有地址吗?
如果用独立声卡的话,用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地址吗?
如果用独立声卡的话,用什么牌子的好?

淘宝上搜吧,797的电容麦,应该是国内最好的之一(音频应用、老陶的也不错)

低价位恐怕也就只有Maya44可以考虑了(因为必须带话放)
预算多的话,选择就大了,千元价位的Steinberg UR22   和   1.5K价位的MUTO Microbook II都是很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