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求教6脚自锁开关

楼主(2013-01-28):
6脚自锁开关知道常开,常闭和公共端后怎么连入电路?最主要是公共端怎么连?

网友:
一般用法是公共端直接跟常开或常闭端短接,然后再接入电路的正负极或两端中去。

网友:
二般用法是公共端直接跟常开端短接,然后公共端接电路的正极,常闭接负极。这时不要操作开关,否则后果自负。